为什么汽油机总比甲醇机体积大??

楼主(2008-04-21):
为什么汽油机总比甲醇机体积大??
甲醇机一般小于汽油机,甲醇机可以做到1CC一下,而再小的汽油机都是在15CC以上

网友A:
甲醇機沒有點火系統, 化油器簡單得多, 所以體積小得多.

楼主:
那汽油机和甲醇机相比哪个效率高呢?????~~~

网友B:
当然是汽油的

网友B:
汽油机做的太小的话,工作会极其不稳定的,所以不能微型化

网友C:
甲醇机 效率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汽油机效率高,相同的排量只是甲醉机的功率大而以,功率跟效率是两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