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完后能马上充电么?

楼主(2008-04-21):
请问
电池
放完后热热的时候能马上充电么,还是要等它冷却后才充?我一般都是等冷却后才充

网友A:
是的,等电池冷却后再充电是个好习惯,对电池好。

网友:
等电池冷却后再充电为什么?

网友B:
因为充放电都会造成电池放热,而电池的损坏多数都是由于过热,所以尽量保持电池低温工作比较好!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充电电流小,刚放完电的热电池一般一边充温度一边下降

楼主:
好像都有道理

网友D:
小电流充电不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