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有两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对步进电机几个概念一直有点模糊, 请高手给点一点

一.  2相步进电机是否一定要全桥驱动? 或者说驱动时是否必须变换电源极性? 网上看了不少原理图, 可是都是拿3相步进电机做例子的. 我的理解是3相步进电机应该不用变换电源极性就可以驱动,或者说每相只用半桥就可以驱动了(是否理解错了?), 但两相的似乎不行.

二.  如果2相电机必须变换电源极性的话, 那么5线的两相步进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难道每相都必须用一个独立的电源? 否则2个H桥在某种状态下会通过中间那个公用端发生短路的情况, 对吗?

网友:
不用全桥也可以,象7062芯片就是半桥.接全桥就是两相的,接半桥就是4相.5线一根公共接正电源,其余4根接4个大功率驱动管,就是4相..

网友:
步进电机就是N个直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5线电机只能使用4相模式,不能悬空中间抽头当两相电机用, 对吗?

网友:
不行,除非拆开电机,改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多谢, 看来只能拆壳接线了

网友C:
2相4线的必需要全桥驱动,2相六线的可以全桥也可以半桥,但最好应该是用半桥驱动。

5相的也是用桥式驱动,一般也是用一个电源,至于你说的那样短路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相4线的必需要全桥驱动,2相六线的可以全桥也可以半桥,但最好应该是用半桥驱动。

5相的也是用桥式驱动,一般也是用一个电源,至于你说的那样短路是不会的.

上面说的是是5线2相, 不是5相的

网友:
哦,那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知道了。我猜想它是将2相六线的中间抽头直接短路在一起了吧。这样就只能用半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