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模拟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21):
我的g4装好以后,运行提示上面的错误,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emu的版本是3.1

网友A:
好象得要密码狗.

网友A:
我的也不行.也出这个!

网友B:
有点象是显卡的问题.
G4 中有水面特效,估计是创建这个效果器失败

网友C:
偶的也一样,查了下,都说是显卡不能全面支持d9导致的,估计是玩不了

网友D:
是什麼樣的顯卡? DirectX 及顯卡軀動更新版本,試試 ~
我的 Nvidia 66600LE 只是貼圖速度及在 XTR 上會出現破圖問題,G4 現在正在測試當中~
6600LE 128MB ,是會類格,加入 Pack 1~3 ,也相同,需刪除一些背景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