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SKY-016 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08-04-21):
请问 ESKY的无刷电调通电后听到DD DD DD 三声响声后两秒左右,
电机
就低速转起来了,油门、微调已经在最低位,也是
这是什么问题?之前有刷电调接
电池
接反了,烧坏了有刷电调。

网友A:
这个我看需要厂家来解决,电调的输出有关吧!最好在哪里买就通过商家找厂家。

网友B:
呵呵,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不过我小改了一下控后就解决了,我是拆了控把油门的电位器调小了点点,让油门的电位值变小了点,这样一来就不会接上电就自己开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