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大肚了~~里面是气体还是液体?

楼主(2008-04-21):
电池~~第二次充电肚就大了. 相当大快爆炸似的, 连电池盒都装不下.
想捅个洞瘦瘦身,但不知里面是液体还是气体.这样做有没有危险? 谢谢!

买电池还是要相信群众!

网友:
不要搞洞,不好,里面是一鼓气,就算瘦了,也是用不了多久的!
搞不好还会自燃烧.
用小电流充放,估计能下去点的!

网友:
里面是气体 我现在手里好几块怀孕的电池呢 正想办法解决呢 (是销毁)

网友:
里面是气体~~
等回头电池给你生了小电池就好了~
哈哈哈哈`开玩笑啦~

网友:
应该是气体!但也不排除带部分液体的可能,如果真的要打洞,建议搜索一下精华!里边有篇文章很生动哦!

网友:
打洞了放了气电池也没什么用了,找单体把那节胀气的换掉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早上再看电池已撑开一口自己就生了(可能电池自己也难受)
没发现液体,嗅下还有点香味.新电池就废了真是有点可惜.

网友A:
如果你要相信的话我可告诉你,将里面的气体放尽后把开口处用烙铁烫一下封住,就可以再将就用了。我原来一块手机电池(同样是铝塑封装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相信的话我可告诉你,将里面的气体放尽后把开口处用烙铁烫一下封住,就可以再将就用了。我原来一块手机电池(同样是铝塑封装的)就是这样做的。

我相信你封上 充完电 再用 马上还会鼓起来 再放再封 还是一样 后来终于不鼓了也就没电压了  因为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大  损伤过的电池 很难修复好 不象放电小的电池 我已经试过几片了 这几天准备上个帖子 处理报废电池的方法

网友:
再说,铝是不能焊接的,不粘锡.

网友:
搞不好会爆炸的,还是快处理了吧

网友:
鼓了就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焊!一般是不行的,要焊接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