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问题,麻烦各位飞过旋翼机的高手看一下!

楼主(2008-04-22):
1、旋翼机在飞行中操纵方向舵向左动和向右动舵效是否一样?飞机的转向姿态有什么不同吗?
2、旋翼头可动的旋翼机在打副翼时,会不会受陀螺效应的影响出现俯仰方向的动作?(如:从上方看顺时针旋转的旋翼在打左副翼时出现低头现象)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看懂,第二个问题肯定不会有陀螺效应.由于旋翼头与机身连接部位不像直机是固定连接,它是松动的连接,所产生的力矩很小,可以忽略不算,所以不会有陀螺效应

网友B:
我是新手!
不好意思!
嘿嘿

楼主:
谢谢二楼的解答!
我以前在一本比较老的航空模型上看过一篇文章讲旋翼机的,记得好像是说旋翼机飞行时方向舵往一个方向打比较灵敏另一个方向比较迟缓,想问一下各位飞过的有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