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330的翼展扩大一点,机身缩小一点,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04-22):
现在做的330,翼展90cm多一点,想把翼展扩大到100cm,然后机身稍微做瘦一点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是滑翔性更好了还是变的不好飞了?

网友:
没有测试过!您不妨当一次小白鼠

网友A:
特技机的机身正面投影都比较大,这是因为特技飞行常常需要“急减速”,所以缩小机身和加大翼展会严重破坏其特技性能。
如果想飞滑翔机,应选择别的机型。
不伦不类的改装只能让一架设计优良的机型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却不增加别的新优势。
说得不妥请拍砖。
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技机的机身正面投影都比较大,这是因为特技飞行常常需要“急减速”,所以缩小机身和加大翼展会严重破坏其特技性能。
如果想飞滑翔机,应选择别的机型。
不伦不类的改装只能让一架设计优良的机型失去其固有的 ...

说的挺好,挺有道理,呵呵,有啥滑翔性能好的机型?KT机的

网友:
二数的说得真好啊

网友:
尝试的改飞机也挺好的,我就根据自己的飞行感受对自己设计的3D飞机进行5次修改,越改越好飞,也越能理解那些优秀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