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用G3.5练雷鸟

楼主(2008-04-22):
我一直用G3.5里面的飞机Heli-Max Axe CP练习。后来飞雷鸟真机发现特性不一样,
模拟器
里的飞机太灵活了。真机舵量和速度都赶不上模拟器里的,把手练坏了。请问模拟器里的哪架飞机和雷鸟比较像呢?或者怎么调整一下飞机参数能和真机飞起来差不多呢?

网友A:
你想模拟和真机一模一样是没有的啦!
模拟只能练练感觉!舵面,你还想把手感练出来?????

楼主:
应该可以尽量接近真机吧?用真机练毕竟成本高(摔机成本)

楼主:
哪位有经验的能告诉我G3.5里用哪架飞机和雷鸟特性最像?或者怎么调整参数能使接近真机?

楼主:
没人回答我自己回答
没人回答我自己回答 经过我的研究飞机Heli-Max Axe CP和雷鸟最接近,也是电动飞机。雷鸟的响应没有它快,而且雷鸟不是3D的。调整飞机参数,将桨距固定到85%,再把舵机速度由原来的0.12s/60degree 改成0.17s/60degree就可以了。雷鸟舵机速度是0.17的。修改后飞机没有以前那么过于灵敏了,很接近雷鸟了。

网友B:
我们都是被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