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信心了!轻木又炸

楼主(2008-04-22):
今天六点钟就出门去试飞了!因为早点路上没什么车,这机不知道怎样的老是往左边跑根本就飞不起来!上次炸了一次我还以为重心偏后了,这次把电池放到前面!方向翼没打的情况下机老是向左边跑,我觉得电机可能偏了一边!炸得多没信心啊!

网友A:
感觉机头和机身是挫开的,不是一条直线啊!
是不是飞机的结构上不平衡啊?!

网友B:
这就没信心了
我连着两个星期炸了两架
一架阿波罗50,方向舵盘夹头脱落炸机
一架蝴蝶,升降舵机在吊机的时候突然没反映
我信心都还在嘛,不算什么,再来就是了

网友:
LZ那飞机很可能是起落架有偏差导致,解决方法,调整前起落架,或调整后起落架。飞机装好后,要在地面做无动力滑行试验,然后做小动力地面滑行试验,一切都OK了,才能考虑上天,LZ没调整好,就冒然滑跑起飞,严重违反飞行条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没信心了
我连着两个星期炸了两架
一架阿波罗50,方向舵盘夹头脱落炸机
一架蝴蝶,升降舵机在吊机的时候突然没反映
我信心都还在嘛,不算什么,再来就是了

呵呵,使用方向舵我还不会,我有很多飞机本身没有方向舵。

网友C:
要有信心,你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是起飞前的检查工作没做好,不要气馁,男子汉嘛怎么能向困难低头呢?就算要退出,也要先成功飞行后再退,如现在退出算什么?来,修一下,轻木机很好修的,502+A、B胶,再弄些轻木片、航空层板等,反正修过的地方强度要比原来大的多,一般炸过的地方以后就不会坏了,再试试。记得刘德华曾经说过,“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是不是80元一架的呀,我也有一架,不过还在睡觉呢

楼主:
是呀!你还不快点做好他

网友:
那个雪碧瓶不错,我有空去找个透明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机头和机身是挫开的,不是一条直线啊!
是不是飞机的结构上不平衡啊?!

这机之前炸过一次的,我也觉得不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信心,你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是起飞前的检查工作没做好,不要气馁,男子汉嘛怎么能向困难低头呢?就算要退出,也要先成功飞行后再退,如现在退出算什么?来,修一下,轻木机很好修的,502+A、B胶,再弄些轻 ...

这架机是之前已经炸了一次的!我用扔也是一样,在空地上不打升降他就会在地上转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挺住....我那架还没蒙皮呢。往左跑是不是拉力线不对啊?感觉你的电机好象是左拉的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左边机翼好像有问题。

网友:
自己做的飞机好啊。炸了不心疼的

网友:
我也很郁闷啊,700块,买的轻木滑翔机飞了两次摔了两次,都是电子部分的原因。昨天刚摔,今天在修。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