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里的芯片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4-22):
一块1800MAH 的
电池
发现无法充电,检查发现平衡充接头有一个脱焊,打开发现接头侧里面还有几个芯片,请问这几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动力电池不是没有保护电路吗,如果不是保护电路那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个防过充的保护电路

网友B:
应该是锂离子电池吧

网友C:
动力电池吗?没见过动力电池带保护电路的

网友D:
觉得是保护电路。

网友E:
过充过放保护

网友F:
动力电池不能带过放保护电路的,过充保护电路倒是有可能。

网友G:
兄弟,你的电池不错,两块IC,一块是保护电路IC,一块是充电控制IC。

网友H:
一块IC一块mos

网友:
是不是每块都有呢...楼主的电池什么牌子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