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左右副翼独立的舵机控制

楼主(2008-04-22):
我用的是直机0406A的6通控,取消了混控功能该在固定机上了(现在应该是4通的了)....................但好象左右副翼只可以用一个舵来完成,接受机是6 通的,................如何使用两个舵分开控呢?            是 我的控对还是,接受机?????   请教了

楼主:
LS..........可以具体讲下吗?我是新手哦........

网友:
从“Y”的形状入手就对了

网友:
如是JR, 用一個壞拕機的插, 加兩套壞接收的針, 再加小許電線, 把相同顏色焊在一起, 加點收縮通便完成

插   +電線+針(左)
     +電線+針(右)

===Y 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要是用来飞纸飞机呢,Y线有屁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