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E充电器说明书

楼主(2008-04-22):
求3E
充电器
说明书,我拆开3E充电器发现里面有个蜂鸣器,我向知道那个蜂鸣器是干什么的,最好有个详细的说明书,还有里面的那个风扇太响了,找个方法解决下

网友A:
你把电池正负极接错了,蜂鸣器就响了~哈哈~干这个用的~

网友B:
我那個蜂鳴器怎么打開就“哐哐”响, 跟敲门似的..... 插上电池就好了

网友C(2008-07-24):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电池还没接上一开充电器的电源那个喇叭就一直响,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