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尾巴偏的原因了

楼主(2008-04-22):
昨晚飞我的EP200,悬停的时候尾巴很稳。急速上升的时候,尾巴也很稳,但是下降的时候尾巴大幅向顺时针转动。

网友A:
你知个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个吊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什以东东呀?是你的螺距和油门没调好,我的也是这样,但我不会调,现还是这样飞。

网友:
可能负螺距和油门的设置不对,

楼主:
ls有些人的素质实在不敢恭维。

电调设置了刹车,还有油门杆低的时候,油门曲线较低导致转速降低。同样尾桨转速也低。虽然尾桨螺距被陀螺仪自动调大了,但转速不足,产生的推力也不足,所以尾巴会偏。

晚上回家试试看再汇报结果。

网友:
感谢LZ啊,分析的很有道理,学习了。等试飞结果!

网友:
LZ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飞我的EP200,悬停的时候尾巴很稳。急速上升的时候,尾巴也很稳,但是下降的时候尾巴大幅向顺时针转动。
电调设置了刹车,还有油门杆低的时候,油门曲线较低导致转速降低。同样尾桨转速也低。虽然尾桨螺距被陀螺仪自动调大了,但转速不足,产生的推力也不足,所以尾巴会偏。

头一次听说尾巴顺时针转动是因为推力不足

网友B:
应该是结构不同的原因,悬停模式下收油大齿盘转速太低或不动了,造成尾桨转速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结构不同的原因,悬停模式下收油大齿盘转速太低或不动了,造成尾桨转速不足

这是个问题!

尾桨是和电机连动的,没有单向,(单向只是主轴才有效),

要是突然收油的话,尾桨的转速立马和电机一起下来,不走才怪!

网友(2008-05-26):
要怎么解决呢
还是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P200的尾巴效率不高,收油门的时候尾巴转速降低就拉不住了~调整油门曲线,油门曲线从第二点开始调高,让油门变化范围缩小,然后讲桨距略微调小·~~~~~这样应该就会好很多了~

当然这样比较费电~呵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