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十字盘轴乘

楼主(2008-04-22):
请教下各位!
我想换个450十字盘轴承.
手上这个间隙太大了!
不知道怎么更换,和轴乘的型号!
望更换过的朋友告知!
谢谢!

网友:
我的450也有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更换,在此借道咨询!!!!!

网友:
这个是没法更换的

网友:
可以更换的。
但这个轴承是非标轴承,只能找亚托买原厂配件。

网友:
拆那个轴承比较费劲,还是买一个新的算了。

楼主:
我手里这个也是新的啊!
只是不是YT 的,是个杂牌的!
现在看看这个十字盘,比688的差N 多!
688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

网友A:
杂牌的间隙大和亚托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间隙大和亚托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和YT 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
我的意思是:有无单卖这里面的轴承,是否只有YT 才有这种轴承!
有单卖是什么型号,哪里有卖.
如果只有YT 有,那就算了!

网友:
V2的十字盘也是,比起老款的间隙大多了,烂货,花我那么多钱

网友:
我的也是旷量比较大,看来不是个体问题...............

网友:
非标轴承,至今没有找到。。。

网友:
我的也是,新机到手,还不到两星期就挂了!!!

非标的6803轴承又没地方买,郁闷!!!

网友:
看来亚拓的东西也。。。。。。。。。。

网友B:
正常的飞机轴承是不会有虚位

但是飞机在不停的飞行\同时高速转动的

因摔机\安装不良\用非原厂产品等原因

都会导致轴承等其他零件的提前下课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飞机轴承是不会有虚位

但是飞机在不停的飞行\同时高速转动的

因摔机\安装不良\用非原厂产品等原因

都会导致轴承等其他零件的提前下课和损坏

我是新的一拆封,用手活动内盘就有很大虚位................老的SE就没发现问题...............

网友:
可以用WING的V1十字盘代替.

网友:
如新品質量有問題,請與各區連絡人連絡

网友:
看来这个缺陷是很难解决了,我中间的铝圈已经磨出槽口了!找了半天关节轴承都没找到!

网友:
这个问题是YT的一个大毛病....和尾推一样...一直都不肯去解决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亚托好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