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新手请教

楼主(2008-04-22):
飞行新手请教,弄了个塞斯纳空机,翼展1M左右的
桨
舵机
电机
电调
电池
都应该买什么型号的?:loveliness:
大概得多钱?

网友A:
电机:2212kv1000_1200
舵机:辉盛9G X3
电调:18_25A
电池:1300_1500mah
桨:8X6 或者8X4
该配置亦方便以后升级玩KT机的。

楼主:
能具体说说品牌吗?方便购买,谢谢啦

网友B:
刚开始玩,电机、电调就用新西达的吧,便宜,KV1000-1400均可,,桨空机里有配套(8060x1+9070x2),电池随便,3S11 .1V,放电C数15C足矣。

网友A:
那些东西在“傻猫”啊,“启迪”啊,“老B”之类都有,这就不方便说了,有其他问题再站内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