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绝密配方

楼主(2008-04-22):
1:素油20%,蓖麻油加酒精也行
2:防锈液5%,WD40也行
3:松香2%
其他水,加工铝很亮

网友:
先抢沙发
松香起什么作用?

网友:
素油是什么油?

楼主:
飞JJ的油,松香是防铝氧化的,

网友A:
在网上看到如下描述,引用如下:
“影响人身健康和环境的主要原因是切削液所含的基础油和各种添加剂。这些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致癌 切削液所含的高密度矿物油(相对密度大于0.9)属高芳烃含量的矿物油,易被乳化。但其中的多环芳烃(PCAH)是致癌成分。亚硝酸钠和三乙醇胺曾被广泛用于乳化液中,是有效的防锈剂。由于亚硝基二乙醇胺被证实为致癌物质,70年代有些国家已禁止使用。
    (2)油疹
由于皮肤接触切削液中的油、菌类和金属屑而产生的油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病。
    (3)毛囊炎
由于皮肤汗毛囊管受到油及外来物剌激所致,主要发生在手臂。”

网友:
我看肥皂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到如下描述,引用如下:
“影响人身健康和环境的主要原因是切削液所含的基础油和各种添加剂。这些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致癌 切削液所含的高密度矿物油(相对密度大于0.9)属高芳烃含量 ...

高密度矿物油是不是重油啊

网友B:
机油,雪油,润滑油脂,都是矿物油,都是有毒的,是不能直接接触,接触过的,要用洗涤液或皂水全面清洗!

网友:
是真的吗!太可怕了。带套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雪油,润滑油脂,都是矿物油,都是有毒的,是不能直接接触,接触过的,要用洗涤液或皂水全面清洗!

不用说的这么危言耸听把。照这么说,修车的和搞机加工的都是高危行业喽?

网友:
自来水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雪油,润滑油脂,都是矿物油,都是有毒的,是不能直接接触,接触过的,要用洗涤液或皂水全面清洗!

矿物油都是高密度的吗?

网友:
小弟试验过了,浓肥皂水不错!!!不会生锈.

网友:
一般工厂用乳化液冷却。但不知配方。

网友:
工厂用冷却液一般用柴油或煤油加水,乳化液多用于数控机床!关于矿物油是否有毒,答案是肯定定,你看下机油的使用说明就知了,是不能与皮肤直接接触,更不能弄到眼或口里,接触过后要用洗涤剂清洗!?"修车的和搞机加工的都是高危行业喽"机油在正常工作温度还是合格的,在高温下会产生大量有害有毒的物质,不能长期接触!

网友:
肥皂水+机油,老师傅们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