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第一次飞飞机,以炸机而告终!(已进行第二次试飞)

楼主(2008-04-22):
昨天就想飞了,但老天不帮忙,一直下着雨。
早上起来一看,虽然路面还是湿的,但已经没下雨了,而且又没风,直接拿上设备出发。
还好有自知之明,拍了两张照片,怕等下连完整的照片都没有。
接着把飞机放到路的中间,一推油门就串了出去,直接小角度拉起来,在空中晃晃悠悠了20来秒后就直接冲向了稻田,接着就~~~~~~~~~~~~不多废话了,直接看图!

网友:
这飞机翼展多大? 多重?

最近想弄架小点儿的 Cessna, 配我的 KV2600 2208.
想参考一下.
多谢了.

网友:
LZ练过模拟器没有啊

没有练过   第一次飞  不炸才怪《又没有老手带飞》

网友:
正常啦!你可以先飞一下模拟器

网友:
这飞场  好   这么宽的路  怎末就没有车呢?  我这也跟这个差不多  可就是又很多车,     不敢在上面飞

网友:
好机机,可惜了

网友:
同情;这机要多少银子

网友:
恩。。。。。。
飞机蛮漂亮的

网友:
看样子问题不大.修理修理还能飞.

网友:
也没炸得怎么的严重,小修一下就OK了,另外,新手最好先练习好模拟器。另外,配置也讲究的。列个清单出来让我们帮你看看吧。

网友:
小修一下就好!

楼主:
1060毫米的翼展,配的是AKE3S15C1800MAH的电池加新西达2212(KV1400)和40A电调,桨是1047的。还要机翼没断,修修补补还能上天。至于路,那是因为我们这属于农村,车不是很多,而且这路又是辅路(跑这路其实是绕远路),所以车更少,一个小时不知道有没有3辆汽车通过呢!

网友:
真是巧哈,楼主的控和飞机竟然和我一样。我的是在第4个起落的时候炸的。后来换了架KT的SU-27并苦练一周模拟器后基本爽飞了

网友:
没事慢慢来嘛!这机机应该还好飞的

网友: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修修再飞。

网友:
LZ都中尉了,还第一次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0毫米的翼展,配的是AKE3S15C1800MAH的电池加新西达2212(KV1400)和40A电调,桨是1047的。还要机翼没断,修修补补还能上天。至于路,那是因为我们这属于农村,车不是很多,而且这路又是辅路(跑这路其实是绕 ...

多谢了.

另, 听 Famous 的厂家说, 他们的机翼比常见的 Cessna 的机翼性能好一些.
祝楼主修复飞机 & 爽飞.

网友:
..呵呵..你的第一次飞可以飞20秒..也不错了...我的还没到10秒呢..就炸了..还修不好那种....

然后重新买了个空机回来....没想到到现在还是飞不起来..郁闷..

网友A:
我就猜是这个飞机,不过我第一次飞的时候运气比你好一点,只把起落架摔坏,其他没事,可惜兰色的比红色的漂亮...
应该是你对动力估计不足,记得我第一次飞时候经常是满油门的,熟悉后才敢滑翔,还有升降舵应该调成稍微升的状态,对了,电池我给装在较大的那个仓里的,不知道你是怎么装的

网友:
可惜了,先练习一下模拟器吧

网友B:
菲莫斯的 塞斯纳,材料,做工,设计,我实在瞧不上眼

网友:
嘿嘿……阿第达斯的控?????

网友:
以后会炸得更多呢

网友:
20s都还好啊~~
我第一次10秒就炸了~~

网友:
修一下,再来。

网友:
漂亮的JJ,炸了很可惜。
不过,炸得不算严重,修修继续吧。

网友:
不怕不怕,炸到厂家都认不出还能飞到时你就是高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猜是这个飞机,不过我第一次飞的时候运气比你好一点,只把起落架摔坏,其他没事,可惜兰色的比红色的漂亮...
应该是你对动力估计不足,记得我第一次飞时候经常是满油门的,熟悉后才敢滑翔,还有升降舵应该调成稍微 ...

是塞在大的仓里的啊!而且把重心调到碳杆后面2厘米处!
至于中尉,那是我以前一直在玩船,没碰过飞机,所以这次是第一次飞.
还好机翼没断,修修补补还能上天!

网友:
模拟器啊!兄弟!买个好点的模拟器,在电脑上面多练练再天,这
这钱不能省

网友:
2212配这个机子动力已经很好了

多练练模拟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塞在大的仓里的啊!而且把重心调到碳杆后面2厘米处!
至于中尉,那是我以前一直在玩船,没碰过飞机,所以这次是第一次飞.
还好机翼没断,修修补补还能上天!

重心没有问题。一开飞就猛推油门吧,等上了高空再慢慢适应,如果是小油门,绝对不要大角度爬升,会摔的....你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当然大油门就没这个问题了咯,记得开飞前升降舵调成微升舵~~
你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不错,比我的塑料的好多了,不怕摔~

网友:
多练模拟器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正常,如果你一生只炸个两个飞机,那么你就是天才.你的哪个飞机很好飞的,不带控500元搞定,

网友:
这个飞机应该很好飞,一般不会炸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菲莫斯的 塞斯纳,材料,做工,设计,我实在瞧不上眼

我怎么觉得在泡沫机里......这款上单已经是不错的了....... 可能我买的都是些底端仿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没有问题。一开飞就猛推油门吧,等上了高空再慢慢适应,如果是小油门,绝对不要大角度爬升,会摔的....你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当然大油门就没这个问题了咯,记得开飞前升降舵调成微升舵~~
你 ...

主要是打舵时动作做的太大,飞机老是做U型飞行,晃了几次就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忘记说了起飞到一定高度后调整升降舵微调使飞机能平飞才行,说实话U形航线挺吓人的...
动作要温和,不要大幅度打舵,很容易摔的.

网友:
继续努力,不要泄气!

网友:
不要气馁!失败是成功的妈妈!第一次飞我也摔机了的!我记得是一架改装的玩具遥控飞机,就是那种靠左右电机转速差来转弯的那种,我加上了电调,和两个舵机,用的雷鸟直升机的电池!起飞还是比较顺利~还是滑跑起飞!,在操场转了两圈就扑腾摔下来了!

当时也是没有人带,自己在摸索!不过兄弟伙千万不要气馁!修好了再飞!
预祝下次飞行成功!

PS:
这条路我应该在2006年的时候经过过!那时还没有划线,好像可以通到杭州湾大桥下去的。当时我就感叹!这里飞飞机该多爽呀!!对于我这个在山城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场地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