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钻床可以改装铣床吗?

楼主(2008-04-22):
自己的一个计划,需要做一些零件,精度的要求比较低,想弄个铣床
但是买的话都好贵啊,发现立失铣床和钻床和象,所以想能改吗?
如果是立柱硬度不够的话,用卡车油缸的缸心改可以吗?有70MM直径的,大概不会太贵,以前卖过汽车配件,还有弯的缸心,估计可以很便宜就可以搞到,老板当时说,油缸的缸心硬度大概在60左右,即便没有那么高,也有50左右,另外再弄个十字拖板,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新手,懂的不多,希望高手可以指教

网友A:
这不叫改了,叫直接做了.难度还是有的,坛子里很多的机加高手,你可以把图纸给他们帮你做,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零件换了钱,再接零件.再加工,再换钱,最后买个好的铣床,.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