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级版后三点起落架前轮. [已上图]

楼主(2008-04-22):
经过无数次试验, 终于找到了终级版的简单的后三点起落架前轮的方案.
从 700mm 的迷你机到 7000mm 的全比例机, 都适用的.

如果大家反对, 就不敢再发了.

如果有模友支持, 就上图.
哇卡卡, 卖个官子.

/============================================================

上图!

超简单的喔, 材料: 机轮 2 支, 钢丝1段, 轮档.
这里示例的是 40mm 的小机轮, 钢丝用 2mm  直径的, 轮档用硅胶管代替了.

第二步: 给轮子打孔, 不要太大, 只要轮子能自由转动即可.

第三步: 装上轮子, 用共4个轮档固定轮子. OK, 完工!

/============================================================

对起落架的初步研究, 就靠一段落了.

尾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7210

主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266

1 轮子该取多大的合适呢? 可以先用约 1/20 翼展的轮子试试, 可以略小一点儿.
2 轮轴多长比较合适呢? 需要确保飞机重心与两个轮子组成的三角形, 顶角大于60度即可, 轮轴越短越好.
3 用多粗的钢丝呢? 轮轴可考虑用钢丝或者碳纤棒, 大一些的飞机也可考虑用碳纤管. 个人看法: 500克以内用2mm钢丝够了, 2KG以内用4mm钢丝. 更重的, 估计用碳纤管比较合适.
4 是否需要机轮的整流罩? 这个我未做测试, 只是看到相似的小飞机都没有给机轮子加整流罩, 而且这种机轮的阻力已经比常见的那种小许多了, 所以, 个人看法, 不需要给机轮子加装整流罩.
5 为什么不用转向尾轮? 为什么不试前三点?  这个是个人偏好, 说来话长.
6 起落架不够高, 螺旋桨会打着地? 关于这一点, 我理解一下, 为了实现这种阻力低, 而且制做也简单的起落架, 是需要机身设计有一定的配合的. 所以, 不是所有的飞机都能使用此种起落架, 对于像 Cessna 172 这种布局的机型, 可参考 Skypup 的照片, 对飞机做小的改动, 即可.

问题收集并整理中, 不断更新....

网友:
做了N年机,还搞起落架?傻的都会!没性趣!没看到有三点

网友:
越是高手 越不用起落架   手接多好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支持  等着看图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真是.........我的子啊!拍死我吧........

网友B:
上图…………也好把我的JJ再DIY个起落架……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也好把我的JJ再DIY个起落架……嘿嘿……

你回贴时, 我已经上图了喔.
上面这个就是.

把钢丝粘到机身下部就可以了.

Cessna 可参考:

网友:
这个就是终极起落架????????????????????

网友:
这个。。。那个。。。

网友:
大家感觉太简化了?

记得, 外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  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one bit simpler.

我也是在极端痛苦的心情之下, 放弃了曾经很有技术含量的方案, 而选择了这个很傻很简单的方案.

网友C:
这个降落稍微重点,轴一变形不久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降落稍微重点,轴一变形不久挂了。

关于强度, 做过测试了的.
用一架 380多克的小飞机.

测试一是从一个翼展(890mm)高处自由落体运动, 钢丝没有永久变形.
测试二是飞行着陆时从2-3米左右高度开始拉杆大仰角减速降高度, 然后哐当一声暴力着陆, 看到钢丝弯曲了一下,但是未永久变形.
测试三是螺旋下坠至机翼有颤震现象时,改出并进入俯冲,同时保持速度不减但同时不让颤震加剧,以此速度下坠到快要触地时拉杆让起落架接地.此测试造成钢丝有轻微永久变形,但此变形未使机腹触地.发生永久变形后,可以用手把钢丝掰直,但是,发现之后,再做暴力着陆测试时,钢丝就很容易变形了,需要每次暴力变形后都再掰一下.

减小轮轴的长度,能有效防止钢丝永久变形.

网友:
呸~~

把JJ埋进地里你就以为你QJ了地球?

网友(2012-11-15):
被标题拐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