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怎么接

楼主(2008-04-22):
买了一个新西达的电调,电调的另一边3条线全是黑色的,难道颜色参照另一头的红黑?然后对应
电机
?

网友A:
三根线是接电机的,任意接,通电以后如果电机反转,就拔下两根相互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就是3相电 ,只要3条线对接,是不是没有正负差别了?

网友B:
本来就是三相电!

网友C(2008-07-11):
进入电调的电池分正、负极,电调出来的三极线是三相交流电,交流电通往无刷电机后产生旋转磁场,驱动外层镶磁铁的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