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的好东东

楼主(2008-04-22):
有附件有说明书老板开价6k

网友A:
C0630微型车床是一种经济型经型机床,具有加工范围大,主轴变速范围广,具备普通车床的基本功能,消耗功率小等特点。
在本机床上,除可完成车削外园,端面、切槽、镗孔等工艺工作外,还可进行钻孔、饺孔、车削公英制内外螺纹及攻丝、套丝等工作。因此,本机床适用于仪器、仪表制造,医疗卫生器械制造,轻工、纺织机械、农业机械制造维修部门使用。本机床适用于单件及中、小批量生产。机床加工范围:

1、床身上工件最大回转直径       300mm
2、刀架上工件最大回转直径       150mm
3、工件最大加工长度             600mm
4、主轴孔锥度                   Ф35×30º
5、主轴通孔直径                 29mm
6、主轴转速级数                 8级
7、主轴转速范围                 45-1250r/min
8、走刀量范围                   0.05-0.5mm
9、最大吃刀深度                 材料:45、HB≤200、2mm
10、加工螺纹范围     公制螺距   0.5-4mm      英制       24-6牙/寸
11、中拖板最大行程              160mm
12、小刀架最大行程               90mm
13、方刀台装刀基面至主轴中心高度      16mm
14、刀杆最大截面直径             16*16mm
15、尾架套筒直径                 40mm
16、尾座套筒最大移动距离         90mm
17、尾座套筒孔锥度               莫氏3#
18、配备电机型号及功率:Y100L-6  940r/min  1.5KW
19、机床重量                     Kg
        三、机床加工精度
1、车削外园的尺寸精度            IT7-IT8级
2、车削外园的形状精度            6-7级
3、车削外园的表面粗糙度  Ra1.6-3.2
        四、机床结构概述:
1、主轴箱
    在主轴箱内装有主轴,主轴变速机构及正反走刀机构。主轴由二只园锥滚子轴承支承,调节主轴尾端的园螺母可调整轴承的径向与轴向间隙,从而可提高主轴的刚度及工作精度,调整后必须将两只园螺母并紧防松。主轴及传动轴用轴承型号见图一。
        主轴箱传动系统图见图一,通过皮带轮一联合变速,以获得8级主轴转速。
        主轴头部尺寸见图二,在配制连接工具时,还应注意机床主轴的实际尺寸。
2、溜板箱
        溜板箱安装在大拖板的下面,用螺钉与大拖板紧固在一起,用手摇动溜板箱上的手轮,能使大拖板沿床身导轨纵向移动。
        在溜板箱内装有开合螺母,由溜板箱前面的手柄操纵开合,从而控制纵向机动走刀。开合螺母体与其燕尾导轨的配合间隙,可通过塞铁进行调整。
        3、拖板、刀架:
        大拖板与床身,中拖板与大拖板、小刀架与刀架座之间共有三组导轨付,以形成各自的运动。各导轨付的配合间隙必须适当,以保证车削时平稳无振动。当导轨付的间隙过大时,则需进行调整;大拖板与床身导轨之间的间隙,通过配刮、磨床身导轨下滑面的四块压板调整;其余二导轨付则可通过塞铁来调整。当导轨付间隙调整合适后,必须将有关螺钉紧固。
        刀架座可相对中拖板转动±45º,以满足车削锥体的需要,当转到所需角度位置后,必须将其紧固,方可进行切削工作。中拖板上的刻度仅作参考,加工时应以实际测量为准。
        方刀台上可同时安装四把刀具。松开上部手柄,方刀台可作用360º转动,切削加工前必须将方刀台紧固,以免发生意外。
        4、尾座
        尾座可沿床身小导轨作纵向移动,旋紧尾座中部的六角螺母,可将尾座紧固在床身任意位置上。尾座套筒可伸缩,由其尾端手轮操纵,并可通过尾座上方的手柄将套筒夹紧在任意位置上。
        尾座体与尾座底板之间可在横向作相对移动,以调整尾座顶针相对于主轴中心的位置。移动通过旋动尾座前后面两只内六角螺钉实现。
        5、走刀机构
        机床正反走刀机构装于主轴箱内,由主轴箱前面左下方的一只手柄操纵。
        走刀量的变换通过搭配走刀挂轮达到。走刀挂轮机构架于床头箱左端,挂轮A、B、C、D的配置见图三,各种走刀量或螺距下的挂轮齿数见“五、挂轮齿数表”。
        搭配挂轮时应注意:各啮齿轮的间隙约0.08-0.15mm,相当于在轮齿间垫入两张薄纸,不可过紧或过松;挂轮安装后必须将相应螺母紧固。
        五、挂轮齿数表:
走刀量mm        A        B        C        D
0.10        25        127        35        120
0.16        25        127        50        120
0.32        40        127        60        120
1、车削外图、孔:

2、车削螺纹:
种类        螺距
mm        A        B        C        D        种类        每寸牙数        A        B        C        D

纹        0.5        25        80        80        100        英

纹        24        35        120        127        70
        0.7        35        80        80        100                20        60        120        127        100
        0.8        40        80        80        100                19        50        100        120        90
        1.0        40        90        90        80                18        50        100        127        90
        1.25        50        90        90        80                16        50        100        127        80
        1.5        60        90        90        80                14        50        100        127        70
        1.75        70        90        90        80                12        50        100        127        60
        2.0        50        100        120        60                11        50        100        127        55
        2.5        50        100        100        40                10        60        120        127        50
        3.0        60        100        100        40                8        60        120        127        40
        3.5        70        100        100        40                7        60        120        127        35
        4.0        70        100        100        35                6        70        120        127        35
注1:走刀量或螺距计算公式:P=2×(A/B)×(C/D) 。                                 B     D
注2:挂轮A与C、B与D可互换,视安装位置而定。
注3:表列B、C挂轮齿数相同时,即为一只挂轮。此时丝杆上的垫圈装在挂轮D的外面。
        六、机床润滑:
1、主轴箱内注入HJ20机械油至油标中线,每六个月滑先更换一次,每月检查、加油一次。
2、大拖板、刀架、溜板箱、尾座上的压注杯共11处,每班加注HJ20机械油一次,用油枪注入,杯分布如下:大拖板5处,中小拖板3处,溜板箱1处,尾座2处。
3、走刀挂轮、导轨、尾座套筒处每班浇注HJ20机械油一次。
4、挂轮架中间轴的轴套孔每周加注1#钙基润滑脂一次。
5、丝杆前后托架中的滚动轴承,注满1#钙基润滑脂,每年清洗更换一次。
        七、机床电气控制
        机床电气原理图见图四,电动机的正、反转由按钮操作接触控制,电气系统内装有过载保护装置。
        本机床可使用倒顺开关或转换开关来控制电动机,但应在订货时提出。倒顺开关的型号是KO—3型,380—220v.15A。
        本机床也可使用1.5KW单相电动机驱动,用倒顺开关控制。但应在订货时提出或由用户自行配置。
        八、机床的安装与调试
1、机床开箱后应接“装箱单”检查随机附件是否齐全。
2、用煤油或柴油对机床进行擦洗。在各导轨面浇涂HJ20机械油并来回移动拖板数次。
3、检查机床各部件的联接是否紧固。
4、详细阅读本说明书,对照机床熟悉各部件手柄的功用及操作方法,润滑点的位置及润滑要求。
5、本机床应按装在坚实的水泥基础上,在床脚与基础之间垫入调整垫铁,并用地脚螺栓将机床床脚紧
固在基础上,床身导轨应用水平仪校正水平,安装精度为0.04/1000在机床纵向导轨中部测量。
车前应对主轴箱及各润滑点加注润滑油。试车时速度用最低档,运转20分钟,检查主轴轴承发热情
况(≤65。C)及各部件运动情况,一切正常方可进行加工。
        九、机床的使用与维护
操作者必须详细阅读本机床说明书,熟悉机床结构,各手柄、手轮的用途及操作方法,熟悉各润滑位
置及润滑要求。
2、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和《车工工艺守则》。
3、每班使用前,应擦净导轨上的油污,浇注少量润滑油及对各润滑点进行润滑,使用完毕,应对机床进
行清扫擦拭,导轨上涂以少量润滑油防锈。
4、应定期对机床进行保养。
5、当机床出现故障时,应及时修理,切勿带“病”工作。
        十、易损件目录:
图号        名      称        主要尺寸规格        数量        安装部位
139        I轴齿轮        M2  Z22  D25H7         1        主轴箱皮带轮轴
141        轴套        D25H7 D35K6 H28        2        皮带轮轴双联齿轮
152        衬套        D45H7 D54K6 H30        2        主轴双联齿轮
315        中拖板丝杆螺母        T16*3左        1        中拖板
408        开合螺母        T26*4        1付        溜板箱
509        尾座螺母        T16*3左        1        尾座套筒
605        轴套        D14H8 D20f7 H20        1
        SF—I轴套        12H8*14n7*20        1        另件605轴套

        电气元件表
代 号        名    称        型号       规格        数   量
HK        组合开关        HZ10-10/3        1
RL1        熔断断器        RL1-15熔心10A        3
RL2        熔断器        RL1-15熔心5A        2
1C、2C        交流接触器        CJ10-10线圈电压380V        2
JR        热继电器        JR0-40调节电流25-4A        1
D        电机        Y100L-6三相        1
BK        控制变压器        BK-50初级380V
                次级36V、63V        1
A1-3        按钮        LA19-11D        红绿黄各1
W        机床工作灯        JC5-1        1
我觉得值,最好五千拿下,

网友:
我刚买的,和你的差不多,5200拿下的,感觉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0630微型车床是一种经济型经型机床,具有加工范围大,主轴变速范围广,具备普通车床的基本功能,消耗功率小等特点。
在本机床上,除可完成车削外园,端面、切槽、镗孔等工艺工作外,还可进行钻孔、饺孔、车削 ...

这么详细的指标有托的嫌疑。

网友:
【产品规格】
 台式
轻型车床
·主轴支轴采用精密圆锥滚子轴承
·变速齿轮采用优质钢并经表面淬火、磨削
·轻巧方便易操作
·交流电源50或60HZ,110、220、380、440V任选
·C260型为车床基型,CQ260D型为车钻铣多功能
CQ260型普通车床:(车床基形)
·加工长度500mm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260mm
·公、英制及模数螺纹均能加工。
·床身表面经高频淬火精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详细的指标有托的嫌疑。

托不托无所谓,东西好就行

网友:
最好5k拿下  旧货也有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详细的指标有托的嫌疑。

呵呵,生产的厂家有很多的,是哪家的拖啊?新床大连的要买到五,六万呢.谁会听拖的,

网友:
不错的,价格再谈谈看!

网友C:
重量多少/》
这个也不错 http://www.rdgjjc.com.cn/gaojing/product-4.htm

网友:
看导轨磨损情况哦,车床怕这个.还有顶尖中心是否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多少/》
这个也不错 http://www.rdgjjc.com.cn/gaojing/product-4.htm

就是这个厂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量多少/》
这个也不错 http://www.rdgjjc.com.cn/gaojing/product-4.htm

东西不错,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不一样的哈 不带J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