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016

楼主(2008-04-22):
我是新手刚入手E016电直,可是接好电子设备后,
陀螺仪
红灯一直在闪 ,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貌似是自检不通过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没有接好

网友B:
把所有微调 回中,即可。再插上电源 试试吧·

楼主:
以上方法都试了,还是不好使,是不是电调坏了?

网友C:
一般是控的各个电位器没有回到初始位,这情况在0406A控上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