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用YUSA50加速管裂了

楼主(2008-04-22):
3D模式下飞了2箱油就成这个样子了,见图。原因不知。

网友A:
管子吹爆了,帮顶一下!

网友B:
这是温度过热造成的!金属在过热的情况下热涨冷缩!

网友C:
这么猛````....? 不是吧``

网友D:
是不是质量不好呀?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E:
问题不大,可以铝焊修复,我也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我没铝焊设备,况且已经买了亚拓排气管了,估计YUSA的质量是不怎么样

网友G:
應該是管子所採用的鋁料質量不好所導致的.........亞拓的管子就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H:
LZ的排气管和我的一样,我得看看我的排气管.不知道LZ的排气管有没有摔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排气管从未摔过,估计还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J(2008-12-28):
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