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喷漆!

楼主(2008-04-22):
我的数码相机外壳(银色金属)已经刮得很花了,很难看。想喷漆,但又考虑到经常使用容易刮花,一般的手喷漆肯定不行,请问有防刮的喷漆的吗?或者有什么好方法处理,能搞到像电脑机箱的漆和硬度就可以了。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
不是吧,汽车漆是因为很厚才不容易掉的吧!
比如手机也可以喷汽车漆么?天天装兜里会不会掉漆!?

网友A:
我也达便车问个问题
有什么漆可以直接做在金属上面?要求附着牢固,漆面光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部分的自干漆附着力都差。最好烤一下。表面处理太复杂了,不建议自干,要求不高可以用
手喷漆再用煤气灶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达便车问个问题
有什么漆可以直接做在金属上面?要求附着牢固,漆面光亮.谢谢

直接做到金属上不一定牢固吧。用砂纸打磨一下表面,粗糙点无所谓,漆膜可以完美覆盖的。
可以选择自喷漆,买大一点的牌子。
喷涂的时候多层喷,不要一次喷到位。
7-8层吧。
不需要喷光油。喷出来就是很亮的。除非你买亚光或纹理的那种。

然后用什么东西烤一下大概2个小时。比如石英灯。

我这里4S有时拿自喷漆处理某些白色的车。只有在店里呆着才会看到。问他们说效果也挺好。烤一下不会扣掉的。

网友:
不知道用厚子灰加油漆行不行呢·如果可以的话防刮性应该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9V
2^ F5W)f4q'm)Z:u
...   然后用什么东西烤一下大概2个小时。比如石英灯。
我这里4S有时拿自喷漆处理某些白色的车。只有在店里呆着才会看到。问他们说效果也挺好。烤一下不会扣掉的。 ...

那种石英灯,不是500~1000w的那种吧,要知道手机外壳是热塑性塑料的吧,烤两个小时不会烤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