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NC步进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8-04-22):
      自制的雕刻机8435板20V电源,用的三个都58型步进机分别参数为2.4V/2.4A一只 6V/1.2A两只,使用时发现6V/1.2A的那两只发热特别利害,而2.4V/2.4A那一只确基本不发现,出力都比那两只电机要大。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两只电机质量问题吗?一直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的雕刻机8435板20V电源,用的三个都58型步进机分别参数为2.4V/2.4A一只 6V/1.2A两只,使用时发现6V/1.2A的那两只发热特别利害,而2.4V/2.4A那一只确基本不发现,出力都比那两只电机要大。这是为什么呢 ...

发热基本问题,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时候用的是2A的步进电机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基本属于正常
待机的时候有点内     运行起来就好了

网友:
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时候用的是2A的步进电机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基本属于正常
待机的时候有点内     运行起来就好了

很奇怪,工作同样长时间而2.4V/2.4A 的电机一点儿也没感觉到温度升高??

网友B:
8435的板子一般是设定2a电流工作的  而且你的那两个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2a 超电流工作肯定要发热的

网友C:
6V1.2A的电机与8435板不匹配,电机电流过大,长时间运行容易烧毁电机,适当降低输出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35的板子一般是设定2a电流工作的  而且你的那两个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2a 超电流工作肯定要发热的

引用 网友C:
6V1.2A的电机与8435板不匹配,电机电流过大,长时间运行容易烧毁电机,适当降低输出电流吧。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