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洁的2A充电电路

楼主(2008-04-23):
IC可以申请样品,或者在赛格买,大概10多块。

网友:
是够简介的,不过怎么调整?

楼主:
电压是IC厂家提供保证,+/-0.042V,电流可以通过Rprog,唯一的一个电阻来调整

网友:
有人用了吗,好用的花我就弄一个

网友:
没有指示电路

网友:
,+/-0.042V
这个精度不够高

要是4.2+0.042=4.242了

网友:
+/-0.042V其实就是1%的精度,是差点

网友:
LTC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充电片子

楼主:
最简洁就是这个了

网友:
这个好简单哦 ,我喜欢,搞个10路的充电器都没问题了

Features
  • Click here for the LTC4001 Evaluation Kit
  • Low Power Dissipation
  • 2A Maximum Charge Current
  • No External MOSFETs, Sense Resistor or Blocking Diode Required
  • Remote Sensing at Battery Terminals
  • Programmable Charge Termination Timer
  • Preset 4.2V Float Voltage with ±0.5% Accuracy
  • Programmable Charge Current Detection/Termination
  • Automatic Recharge
  • Thermistor Input for Temperature Qualified Charging
  •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Limited Wall Adapters
  • Low Profile 16-Lead (4mm × 4mm) QFN Package

网友:
1.没有指示
2.输入电压范围太窄了

网友A:
有充电led指示驱动脚的(chrg 引脚7),还有故障指示(fault 引脚10),和充电电流1/10指示.但做这东西难找的不是LTC4001,而是1.5uh的电感,1.5mhz的频率,不是一般电感可以搞定的,一定得低损耗的,如果有人找的到电感的话,我一起要几套

网友:
我帮你找,去华强北赛格应该大把的,有兴趣跟贴。

网友:
哪里有样片申请哦?弄两片耍耍

网友:
凌特中国网站  申请样片先注册
http://www.linear.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led指示驱动脚的(chrg 引脚7),还有故障指示(fault 引脚10),和充电电流1/10指示.但做这东西难找的不是LTC4001,而是1.5uh的电感,1.5mhz的频率,不是一般电感可以搞定的,一定得低损耗的,如果有人找的到电感的 ...

高手啊~~!其实动感还是好买的,现在不行自己绕。。

网友:
非隔离的?

网友:
我申请了LTC1733 三个指示 不用电感 外围阻容发光二极管 数量也很少 最高1.5A 电流可调 电压可调4.1/4.2 可检测温度

楼主(2008-05-27):
回复 网友B:

样品到手了没?

网友C:
问题是如何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