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遥控器的疑问

楼主(2008-04-23):
现在的FSK/ASK/OOK的芯片非常多,并且电路也很简洁,频率从15MHz到2.5GHz的都有,怎么就不见有人DIY一个呢?

网友:
DIY的成本更高,没有专业设备调试困难,性能没有保证。

网友:
楼上正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电路简洁到基本无需调整,应该可以尝试DIY。按照厂家推荐的参数,性能都会有保障。并且,成本也不贵啊。

网友:
是基本不用调整,并不是不需要调整啊!
自己DIY没有设备,也没有时间。
而且这只是发射电路,接收呢?控制电路呢?太花时间了。

网友:
楼上,这是接收电路;同一个系列的RF芯片中一定有发射的,但一般都是微功率的,可以加放大电路,网上多的是;微功率的一般都有十几二十米,天线做得好的话还远一点;
这种RF电路的成品控几乎没有,大多DIY,不过说实话,用在室内,很不错;

网友A:
LZ忽略或回避了一些问题。当然,你使用成品的微功率RF串口完全是可以的,这是前提。
但是用在控上,有以下问题
1,肯定得做PCM了,PPM恐怕很难实现,这样就限制了兼容性;
2,既然做PCM了,又要控制飞机,而不是船和车,所以最好自己能封状一个比较完善的协议,靠232或者422协议恐怕会摔机的;
3,由于1和2,所以对RF串口需要进行编程。不是买来就可以用;
4,关于功率放大问题,由于商品化RF串口都使用ISM频段,在这些频段功率是受限制的,即不能超过规定的功率发射 。如果2.4G,433M,315M都被限制在20mW-200mW之间;
5,从V段开始的功率放大器不是很好做,连PCB布线规则都会受影响,传输线变压器DIY不容易;
6,即使你放大了,末级需要加LPF限制杂散,杂散控制容限是40dB国家最低标准,要实现这一点也不容易;
7,天线匹配问题。商品化RF模块需要50欧姆负载的天线。不是随便接个拉杆天线上去就可以用;
8,接收机轻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肯定得做PCM了,PPM恐怕很难实现,这样就限制了兼容性;7H"l,K$|%y5o$W.P8U'Z
2,既然做PCM了,又要控制飞机,而不是船和车,所以最好自己能封状一个比较完善的协议,靠232或者422协议恐怕会摔机的;
3,由于1和2,所以对RF串口需要进行编程。不是买来就可以用;'P3S"|'K,_
4,关于功率放大问题,由于商品化RF串口都使用ISM频段,在这些频段功率是受限制的,即不能超过规定的功率发射 。如果2.4G,433M,315M都被限制在20mW-200mW之间;
5,从V段开始的功率放大器不是很好做,连PCB布线规则都会受影响,传输线变压器DIY不容易;1\4\1t(w4q'd%a)z7l8p
6,即使你放大了,末级需要加LPF限制杂散,杂散控制容限是40dB国家最低标准,要实现这一点也不容易;:_1Y*O)^8|-w%}"U
7,天线匹配问题。商品化RF模块需要50欧姆负载的天线。不是随便接个拉杆天线上去就可以用; X,q%s1@)B"V
8,接收机轻量化。

以上的问题,正是因为单芯片的应用,可以圆满解决:
1.芯片支持OOK,可以直接做PPM,并且,通过PCM后用单片机模拟PPM 也可以
2.有完善的工业编码协议
3.因为OOK,可以直接支持PPM,也可以用单片机模拟
4.用芯片厂家推荐的芯片最简单电路,既能够达到200米的遥控距离
5.厂家有推荐电路和PCB layout,并且,简单的高放也可以做到
6.简单的A类放大,基本可以到到40dB的杂波抑制
7.厂家推荐的PCB天线或者简单的1/8波长天线都很容易做到
8.接收机就一晶振,2块IC,一个LDO,几个电阻电容,用贴片元件,轻易做到10克以下

正是单芯片的应用,以上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如果对可靠性不放心,可以先在车模上实验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集思广益,DIY自己需要的,合适自己的设备

网友:
433M 是业余无线电的频段,很容易受到干扰的。楼主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肯定得做PCM了,PPM恐怕很难实现,这样就限制了兼容性;7H"l,K$|%y5o$W.P8U'Z
2,既然做PCM了,又要控制 ...

OOK模块的电源效率的确与PPM差不多,虽说得不到改进,也不会更差。LZ对杂散抑制的理论可能还没研究透,这里也不是无线电论坛,就不说了;我就当LZ和大家可以满足200米的通讯距离而不去改动厂家设计。既然LZ提到用单片机,谁来写程序,谁愿意公开?

楼主:
程序我可以写,也愿意公开。。。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建议

网友:
那就非常好办了. 那我先说几个建议
1,找个成品控了解一下软件菜单结构和功能,既然是DIY了,找个高级点的抄袭功能;
2,430省电,PIC抗干扰好,AVR便宜,ARM可以做TFT,选一个MCU;
3,实在不会MCU编程就上.NET,找个PPC内置进去;
4,MCU或PPC的UART通过232接RF;
5,RF频率选择,既然都是ISM频段,那就选高一点吧,这样天线短.干扰嘛,2.4G虽然数据信号很多,总比U段干扰少

网友:
我听不懂,我看不到
继续潜水.....

楼主:
MUC 想用PIC的,便宜,好买,简单,

网友:
如果MCU用PIC的,建议18F8520,几乎不需要移植的型号有8620/8720/8722,还有一些18F8XJ2X;
如果用AVR,建议MEGA64,兼容MEGA128
上述都有 bootloader

这样引脚兼容了更高端的MCU,免得程序越做越大,换起来要推倒重来.显示器可以用1602/12832/12864甚至NOKIA的手机彩屏

留下1个UART给PC连接,2个作用,1:升级FIRMWARE; 2,遥控设置参数的PC同步,也可以使用上位机设置好后下载到遥控器
用掉1个PWM做PCM2PPM,留出教练口

18F8X20有16个10bit的ADC,足够做PCM1024了,单芯片,电路简单

网友:
我已经做了一套,正在服役
想和你们共同研究,来改进性能

网友A:
昨天去了TI的430DAY,拿回来一套CC2500无线收发,正宗2.4G收发器.... 要不做个监测飞机上的电池电压传回地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了TI的430DAY,拿回来一套CC2500无线收发,正宗2.4G收发器.... 要不做个监测飞机上的电池电压传回地面的?

转速。。。

网友:
用现成的PPC嘛,只要做一个CF或者SD界面的I/O,软件可以全交给PPC去实现这样用高级语言编程方便多了,调整起来也简单,这样制作的时候只要考虑发射部分和操控部分了

楼主:
关键还是编程不熟悉,只能一点一点去试

网友B:
有事做事,勿空谈。。。

网友C(2008-10-13):
楼主进展如何?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