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驱动方式的直机有可能吗

楼主(2008-04-23):
这是美国空军准备推出的西科斯基飞机公司X2共轴直升机的效果图:

除了共轴双桨的设计之外,大家注意到了后面的推动螺旋桨了没有!呵呵,据说这款机子比阿帕奇的速度还要快100节!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吧,这样的话对主旋翼的桨叶强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
貌似旋翼机就是后面有推进浆的吧?

网友:
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X100=185.2公里/小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直生机的理论速度好象是420公里/小时左右!   由于直生机旋翼所处的气流流场太复杂,目前为止工程师们都没解决!!!
420+185.2=605.2公里/小时  若超过这个速度,驾驶员有可能见上帝啦!!!

网友:
目前美国军方确实在研究类式布局的直升机,

如上,,

网友:
不好协调,不看好。

网友A(2008-05-27):
放水裡能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设计的直机早就生产过啦

美军的试验机,speed hawk,speed cobra..... n多的试验机。

看那个翼型,超过阿帕奇100节也没啥奇怪,不少原型机的思想是,高速下锁定旋翼,当固定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水裡能跑嗎?

搞不好就是潜艇...水陆两用

网友:
很可能是旋翼机

网友:
就是不稳定

网友:
美国人让很多看似无法实现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网友C:
记得以前看过个加喷气引擎的直升机呢。有可能。
对了 能不能吧LAMA共轴的后面加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看过个加喷气引擎的直升机呢。有可能。
对了 能不能吧LAMA共轴的后面加个这样的???

是施瓦辛格的“第六日”吧?C&C一代里面的九头蛇(hydra)也是,不过真实世界当中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直机。

网友(2008-12-10):
用喷气的更好啊
貌似已经有了吧

网友:
理论可行,可是对于气流的考虑是否还要考虑多一点呢,毕竟不是模型。

网友D:
有这个就好了.

网友E(2009-01-16):
我正准备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