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里面有日本手直机的教学录像吗

楼主(2008-04-23):
G4里面有日本手直机的教学录像吗 有哪些动作呢

网友:
什么叫日本手?

网友:
没有。如果哪天开发软件的公司有日本人当头了,才有可能。

网友:
有的 ~  從 Mod 1 ~  4 都有,但是示範錄影,搖桿動作量都很小,再加上都沒有慢動作撥放速度可調整(自己所錄的也相同),要參考它們的操控方式,可能會比較辛苦 ~
相反的 G2  Mod 1 ~  4 也都有,它就可以調整撥放速度(自己所錄的也相同),也有MP3 及聊天喧嘩聲音可聽,比較適合當練習的參考,操控不會太暴力,不彷參考看看........

當然 ~  G4 直昇機也可以調比較柔順,只差別在,示範錄影,搖桿動作量都很小,再加上都沒有慢動作撥放速度可調整(自己所錄的也相同),要參考它們的操控方式,可能會比較辛苦 ~

楼主:
我也发现 舵量很小 可能是飞机太爆力的缘故,确实没有慢动作  而且不知道怎么转成日本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