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车床4000元值吗

楼主(2008-04-23):
大家说说这车床值4000元吗?车工件时有点锥度。说是只要在主轴箱里松开螺丝调整一下就可以,是不是?
车床有1800多斤。
(封贴)

网友:
4000 卖废铁都值了吧

网友:
值了,明摆着吗。那么多大铁块子,从铸造到机加工再到装配运到你家。值!

网友:
淘宝上看过,认出第二图那个左轮

楼主:
大家说说看

我问了机械师傅,他说这台车床的锥度原因是由于导轨磨损太厉害,基本上是修不回来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我叫卖床的老板帮忙修一下,他说没时间,还说如果能修好的话就不是这个价了。我认为这车床基本上已成废铁了。

网友:
如果真是导轨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就非常麻烦了!但是,对于有丰富的刮削经验,检验设备齐全的人来说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机械师傅,他说这台车床的锥度原因是由于导轨磨损太厉害,基本上是修不回来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我叫卖床的老板帮忙修一下,他说没时间,还说如果能修好的话就不是这个价了。我认为这车床基本上已成废 ...

99。99%是导轨的事,床用的多  不保养的话  靠近夹盘那的导轨磨损最厉害

网友:
要是在我们当地出现我就拿下了,要知道现在卖的两百来斤的小床也要4000

网友:
几个月前还卖6000,咋又卖4000了,.

网友:
买回来把机头改到尾端来个180度掉头

网友:
值得买,买点贴塑的材料,(选择厚点的,)回来贴个塑,刮研一下就是一好床,上去怎么操都行,

网友A:
不值.磨了导轨留板箱要下沉.留板箱下沉了.丝杆就要下沉.丝杆两头地固定座要下沉
如果导轨磨去5毫米那丝杆座上的定位销,螺孔很难打,既是不管床头齿轮又不到位
反正那很难.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磨了导轨留板箱要下沉.留板箱下沉了.丝杆就要下沉.丝杆两头地固定座要下沉
如果导轨磨去5毫米那丝杆座上的定位销,螺孔很难打,既是不管床头齿轮又不到位
反正那很难.很难

楼上说了,是先贴,再刮 理论上位置是不变的

网友:
刮啥 刮的动吗?  导轨都表面淬火过的 刮刀根本刮不动 硬质合金都刮不动

网友:
给楼主出个主意,导轨上磨床精磨,按导轨加工量给大拖板配合面贴塑刮研,这样就不至于搞的丝杠光杠位置变化。

网友:
把我的床发到这里来了啊  这个是我的床啊 这个床1700斤重啊  都卖到这个价了还要求怎么高用来粗车和要求不高的加工是绝对没问题的,怎么大的床想要和新床一样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这个床现在卖不卖都无所谓了现在的废铁价格天天在涨。
我这铁削都能卖上1.7元一斤了。我这个床在放在那里还能边用边升值。

网友:
这个床导轨超硬 我用锉刀使劲锉都打滑,说实话 我也想修好这床但是我能力有限不能自己修,要是请人修那可不得了暴贵。可能要花去这个床的一半多的钱

网友:
是江西产的C6127A吗  轨道要是那么硬 应该没有多大磨损  就算是刮 也不会要刮掉5MM的。磨损0.5MM还是床吗/

网友B:
通卡的CJM250到了吗?轨道是不是淬火过的?正准备下手啊!

网友C:
CJM250并不很好的床,缺点有几点非常明显不足,那就是使用切割刀无法切进工件里,着说明床子钢性不足我一进刀马上就震动的厉害,导轨方面我用锉刀试了下是没有淬火的。这两个在最大的不足优点就是齿轮传动的主轴力气好大的,车外圆一到能进好多。车罗纹不用停车不用主轴反转就可以了。买不买你满自己看这办把。我已经买了就用把用个一年半宰的不好用了就卖肥铁把。

网友D:
家用床都这样,不到200KG,不是干重活的,比不了工业床.

网友E:
笨!把卡盘拆去,在做个简易的车头箱,架过磨损导轨的部分,自己做根主轴,插老主轴的锥孔里啊!花不了多少钱的,就非常好用了,除了难看点,加工长度短了一截,精度就和新的一样OK了.........

网友F:
出个外行意见改马鞍车床得了.

网友G:
看样子楼主八成已经拿下了,呵呵。

网友H:
我见专业过机床维修的,磨损太大的话垫锌铁合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