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7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的9257很奇怪,有时候航线下来后
舵机
表面温度非常热,但有时候又一点都不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有的时候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很正常就不热了

网友B:
卡堵了!检查下!

楼主:
行程应该没有问题,还觉得不够.....不过有时候好像会抖舵,不知道是什么干扰,我的尾撑固定座换金属的了,尾舵杆和尾撑座两个金属摩擦,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