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为什么贵??

楼主(2008-04-23):
现在的新型材料中,碳纤维材料相当贵,一辆碳纤维自行车都要值几万!!
碳纤维材料贵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制作碳纤维的原材料稀少,还是因为碳纤维的制造工艺贵???
以后能不能降低价格~???
我拭目以待~~

网友:
慢慢待吧。
等以后你家的桌椅板凳都变碳纤的,那时就便宜了。

网友A:
呵呵,那些家伙什要都边碳纤维的了,那感觉可够怪的啊!家具还是实木的好啊,呵呵!

网友:
原料不贵,一般碳丝也就是几十块一公斤,难度在于编织

国内现在能做碳丝编织的机器好像就几台,据说是因为碳丝导电的原因,一般做玻纤的机子织不了,可能过几年技术上有突破了,碳纤维就会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些家伙什要都边碳纤维的了,那感觉可够怪的啊!家具还是实木的好啊,呵呵!

碳纤维家具好呀,够漂亮,够档次,够牛X。。。。。。。。。。。。。。。就是米不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告诉你为什么贵:
1、材料贵,碳布12K要500元每平方,高温树脂国产要400元/公斤,常温的便宜点。要有
辅料等。
2、人工贵,碳纤维成型板材类必须要一层一层糊上去,管材拉挤工艺也同样,想想手工有多贵。
而且碳纤维成型很麻烦,裁剪要干净,固化后要剪边,出来后基本都是有坑,洞的什么,要补腻子,最
后还要喷漆。碳纤维成型都要模子的,干一件完了就要清理模子一遍,想想多麻烦,能不贵么。
3、产量小做的人少就更贵。
碳纤维的成本是编制布一层(大概0。4MM厚)要1000-3000元成本/平方。

网友:
加工时,污染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为什么贵:
1、材料贵,碳布12K要500元每平方,高温树脂国产要400元/公斤,常温的便宜点。要有
辅料等。
2、人工贵,碳纤维成型板材类必须要一层一层糊上去,管材拉挤工艺也同样,想想手工有多贵。
...

哈哈哈哈哈!别告诉我呀,我懂地,告诉楼主才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引用时错误.嘿嘿.

网友E:
自己买碳丝来编织,我小时候编过竹席的,机身机翼都可以自己编织。

网友:
楼上的试验成功记得通知一下阿!
(*^__^*) 嘻嘻……

网友:
零件要模具高温成形,这也是贵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碳丝来编织,我小时候编过竹席的,机身机翼都可以自己编织。

强~~呵呵~~顶你

网友:
做碳纤维的材料比较贵,碳杆是用碳沙拉出来的,碳沙是国外进口国来的,国内暂时还不能生产出比较好的碳沙,而碳纤维的需求量也没那么大,所以就卖得比较贵,一般网上卖的碳纤杆是出厂价的3倍以上,如果能找到厂家直接买就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