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我的2S,电压显示一块3.66V,另外一快4.08V,咋那么奇怪呢?

楼主(2008-04-23):
7.4V 2S1P. 2200mah ,  大概飞了10分钟,  飞之前没有衡量过电压
现在一量,一块3.66V,另外一快4.08V,咋那么奇怪呢?

有人说我的电池质量不好....晕哦!

网友:
貌似质量问题。

网友:
电池坏了,买新的吧。

楼主:
如果正常使用了10分钟,那么电压会是多少呢

网友:
差得太远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常使用了10分钟,那么电压会是多少呢

我的飞机比如MINIX、歼-10、航箭的F3A最多飞行4分钟,5分钟电池肯定鼓了,就用坏了。一般起飞前电压每片4.2V,降落后电压保持在每片3.8V为好,也就是起飞前每片要测,降落后每片要测,每次起降都必测。

网友:
我都没怎么测,总之每次上天都算时间,下来电池热的话,就减一下时间和最大油门,直到电池下来温温为止。

楼主:
我的电池都充了3个小时了,还是显示一个4.16 另外一个3.74..............
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都充了3个小时了,还是显示一个4.16 另外一个3.74..............
我无语了

电池坏了,不管是买来就坏,还是你用坏了,反正现在坏了,买新的吧。

网友:
坏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