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sjm400pro不知道这种配置行不?

楼主(2008-04-23):
SJM 400-F(
玻璃纤維
)(
¥
550) PRO
整机
x 1
SJM
新款
3800kv
带散热无刷
电机
x 1
SJM 30A
无刷电调
x 1
SJM 11.1V/1950mAh 12C
FUTABA 6EX
遥控器
x 1
GM700
陀螺仪
辉胜9G陀机 * 4
望各位老鸟给点意见啊,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买个冰封雷电35F不错,电池AKE2200MA15C

网友B:
还差舵机

网友C:
还少4个舵机呢

网友A:
便宜就用辉胜9G吧

网友A:
练习悬停没问题,电调最好是40A的,我的30A的点电调就出问题,5V供电坏了,JJ就炸了

网友A:
买一个好一些的锁尾舵机S3154也不错,有钱就9257了

网友A:
倾斜盘的好一些就买SDG-402MG金属齿轮斜盘专用数码舵机,呵呵!!我反正用的辉胜9G

楼主:
我是考虑用GY401+S9257的,但是考虑到价格问题,我还是退步了,没办法!!没米!以后在考虑吧!!模型太烧钱了!

网友A:
GM730+9G也不错!!

网友D:
俺的建议:直接上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