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改成木质浆,应该注意什么哦?

楼主(2008-04-23):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要卖定桨距专用的,就是有攻角滴~004好像要用7.5度及以上攻角的木桨才能飞得起来

网友B:
就是要买自己带攻角的桨

网友C:
我的桨直接装上就能飞了,8度。什么都不用改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同意,8度最好

网友F(2008-06-03):
哪里有E004的木浆卖??
E004木浆哪里有卖,知道的朋友给个连接,另外安装木浆是不是要上紧或是让它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