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4-23):
我的电脑关掉总电源后再开机就无法开机了,要再拨掉电源插头重新插上,反复几次后才能开机,哪里出问题了?懂电脑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源,拿一个换上试试~
如果还这样~检查主板供电部分

网友B:
电脑使用多久了?
主板是什么?
电源和主板首先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拿一个换上试试~
如果还这样~检查主板供电部分

电源换过了,故障依旧。主板供电部分如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使用多久了?
主板是什么?
电源和主板首先要检查一下

电脑是赛扬733,有年头了。主板是顶星的810E,电源换过了,不是电源的问题。主板如何检查?

网友:
进BIOS,检查Advanced Power Manager选项,具体的忘了.
或者BIOS清零试试,硬件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没有一些专业知识,弄不了了~呵呵~

网友D:
那主板上那个电池扣了过几分种再放上去试试

网友:
大家把我想告诉的都给说了

楼主:
还是这里好啊!什么问题都有朋友懂,明天给CMOS放电试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主板

网友:
顶星主板,该换了。

网友:
好老的电脑~~呵呵~~

网友:
坚定完毕```螺旋桨7片的 ```  电机是有刷的````年代是很久远的````呵呵`

楼主:
更严重了!今天怎么弄也不亮了,原来偶尔还能亮呢。

楼主:
还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当打不开机时,把主机箱电源接通,一直不要关掉,几天以后,拨一下主机箱电源再接上,可以开机并正常使用。只是使用中,当关机时,不能再关掉总电源(主机电源插头不能拨下来或断电),否则还是这个现象。

楼主:
到底是哪个元件坏了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电脑太老了就是多毛病...能用就好...呵呵

网友E:
只能说问题出在BIOS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没看过机器所以不敢随便下结论,逐一替换试试…或者升级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问题出在BIOS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没看过机器所以不敢随便下结论,逐一替换试试…或者升级得了…

逐一替换什么?显卡和声卡就是集成的,内存和网卡也要换一下吗?

网友:
没,先换电源,然后主板,其他的周边设备如网卡什么的不用换。内存换个插槽试试。弱弱地问下电源按钮没问题吧?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测晶振电压?正常值是多少?

楼主: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电脑修好啦!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电脑修好啦!
810主板与其它的主板不一样,它的开机信息保存在COMS中,如果COMS电池没电了,对于其它的主板是可以开机使用的,但810主板不行。我换了一块电池,并对COMS放了电,再开机,OK!!哈哈!高兴啊!再此向所有关注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法的朋友表示感谢!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换块电池就行了!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主板上那个电池扣了过几分种再放上去试试

我就是这么搞自己的电脑,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