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106B 充电器 测评~!

楼主(2008-04-23):
iCharger 106B 充电器 测评

[广西Aumster版权所有,转载需注明出处]

        iCharger 106B 是深圳市俊思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功能充电器,这款充电器是目前国内厂家生产的充电器功能比较齐全的一款,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该充电器的功能和性能,我将对这款充电器进行详细的介绍和测评,本文将持续更新,欢迎大家跟贴研究讨论,同时由于本人工作非常忙,测评时间也许会比较长,请各位同好见谅。

       根据我所飞模型的状况,按计划,我主要进行小电固、大电固、大电直所用的电池进行充放电试验,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测评:(1)锂电池充电精度测评;(2)大电流充电测评;(3)压差大的电池平衡效果测评;(4)LI-FE铁电池(国产)充电测评。由于本人所用镍氢镍镉电池只剩发射机电池,这两种电池的充放电测评不是本次测评的重点。

      测试所用电池:锂聚2200MAH 3S1P 20C,锂聚4400MAH 6S1P;DIY 加拿大电池组3S1P;DIY 加拿大电池组6S2P;DIY Li-Fe 国产铁锂动力电 4S1P 15C。

     对比充电器:用精度比较高的两款TIG 6S(同亚拓6X) 、2005 。
       一、        充电器概况:
首先来看看收到的充电器外包装和外观:
呵呵~! 感觉外包装还可以。

打开包装盒,噢~! 原来是个小巧的充电机

      个人觉得外壳的设计还是比较常规,如果像下面这款充电机会更OK些,同时个人觉得风扇口不应开在正面板上,会影响美观,还会让灰尘容易掉入充电机内导致故障(特别是我们南方地区),开在底板上且增加4个小塑料机脚会更好些。

再来看看都配了什么附件
标准附件:

使用说明书 一本
带护套鳄鱼夹输出线 一副
30A输入鳄鱼夹 一副
测温线(适用于099℃(210℉)) 一条

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个人觉得列为选购附件的T形公头输出线、平衡口扩展板应列为标配,同时还应该增加发射机、接收机充电输出线;

问题二:充电机同时配了开关电源输入插孔和外接电源香蕉插头线,当使用开关电源插头孔输入时,外接香蕉插头容易导致电源短路。改进建议:外接电源香蕉插头线采用带保护套的香蕉插头。

106B功能简介

特点

大功率,大电流,高转换效率。充电功率最大为200W106B180W),充电电流最大为10A;放电功
率最大为30W106B20W),放电电流最大为7A。采用先进的高效同步升降压(Synchronous
buck-boost DC/DC converter)技术,使输出转换效率 >90%
提供两种电源输入端口:DC座(带自恢复保险,最大输入电流7A106B6A))和焊线鳄鱼夹(最大
输入电流25A)。可设置输出功率随输入功率自适应调整功能,有效地杜绝了输入电源过载现象。
支持LiPoLiloLiFe锂电池,内置锂电池平衡功能。
智能风扇控制。通过内部温度传感器,感知机器内部温度,从而控制风扇的开启或关闭。
内部温度保护。内部温度 >60(140),自动降低1/4输出功率;>65(149),自动停机。
支持10组参数设置存储和导入。用户可保存多种电池的参数设定,使用时无需重复设置,导入即可。
带背光16×2英文字符LCD液晶显示。提供丰富的信息显示:电流、电压、电量、消耗时间、温度等等。
多种电池管理模式,满足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锂电池提供模式:平衡充电、普通充电、快速充电、
存储、放电、循环充放电和电池监控。NiCd/NiMH电池提供模式:自动充电、手动充电、放电、循环
充放电。铅酸蓄电池提供模式:充电、放电。
独有的锂电监护功能。用户用其他设备给锂电池组充电或放电,可以用iCharger监控单体电压和电池
温度等信息,当电池单体超压、过放、温度过高或充电时间过长,iCharger将“嘀…”提示报警,相
应的显示信息出现闪动。
提供电机测试模式,可用于磨合电机,电机加负测试等。

二、        锂电池充电精度测评

见20楼

三、        压差大的电池平衡效果测评
四、        LI-FE铁电池(国产)充电测评

见21楼

五、        发射机镍氢镍镉电池充、放电测评

......待续

广西  韦工

网友:
看来是技术帖子,值得关注!呵呵

网友:
"同时个人觉得风扇口不应开在正面板上,会影响美观,还会让灰尘容易掉入充电机内导致故障(特别是我们南方地区),开在底板上且增加4个小塑料机脚会更好些。"
嗯,当时设计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小巧,便于携带(放进兜里都可以). 分扇在侧面,势必会很厚,相对应长宽高需要增加.

风扇可以设计在机器下面,向外吹风,同时在机器顶部、侧面开有散热孔。这样冷空气从四面进,下面出。然后再加四个硅胶脚垫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加个网,美观点

网友:
发点内部线路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侧面是最好。但是如果让我选上下,我认为上面好过下面,下面更容易被遮掩(即使有腿)。还有扇热孔不是开得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对流,对流路径要经过主要得发热元件,到处开反而减低了主要发热路径的气流 ...

赞同

网友:
怎么关于106B的测试都没有下文了啊?

网友:
又出新东东了啊~~~

楼主:
51上最新图 测试进行中  。。。

这些天非常忙 哈 大家久等了。。。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种类似601类充电器的外形就很反感。也是串联充电+平衡模块的方案。所以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种类似601类充电器的外形就很反感。也是串联充电+平衡模块的方案。所以没兴趣!

串充+平衡没有啥不好得 实际飞行中 电池很少有充坏得 一般是摔坏 或过放 弄坏的

网友:
当你用多种电池的时候,就不会反感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电池是很少有充坏得,但要是充电器平衡性能差冲出来的电池压差就会大.这样压差大的电池直接使用的后果就是电低压一片很快就过放了.

网友:
期待详细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很少有充坏得,但要是充电器平衡性能差冲出来的电池压差就会大.这样压差大的电池直接使用的后果就是电低压一片很快就过放了.

这种充平衡性能不会差的 你有用过好充就应该知道 就算你充时平衡好 一放 还是会有压差 如果你电池本身压差太大 说明其中一片或多片已经不OK 了 这个电池组要换了

其实压差很多电池都存在的  充出来各片电压是基本一样的。

楼主:
二、        锂电池充电精度测评

   首先进行的是平衡精度测试,我用的是只飞过10来个起落的20C 3S1P电池,容量是常见的2种,2200MAH 和1800MAH;为了使得充电更满,我使用了Trickle功能~!106B 有Trickle功能我很欣赏,它可以使得充电电流下降到20mA时才停止充电,因为平时都是在家充好电池,不赶时间,这功能使得电池更接近满充电压。

     好  赶快 ~! 先上2200MAH的电池, 充电电流 SET 为1C ,OK 充好一测,满充电压 分别为 4.205, 4.208,4.209。啊 哈 精度还可以,最大压差不到5 mv,

好 不错 ,继续进行,再上1800MAH 的电池,充电电流 SET 为1C ,OK 充好一测,满充电压 分别为 4.203, 4.209,4.210。啊 哈 精度还行,诶呀这组电池有一片压差大点点,最大压差7mv,在标称的10mv以内 ,哈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