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小小的垫片,引起大大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最开始我发现,打前后舵时,会莫名其妙地带着左右舵,左右舵杆要打50%,飞机才能向正前,正后,方向(我是日本手,前后和左右的摇杆是在两只手上)。所以开始调整所有的连杆和十字盘
舵机
,反复多次不能解决,又怀疑主轴,横轴,换新的,依然如故,两只大桨的螺距依然相差很多,故障非常奇怪。最后发现日子框与T头固定处松动严重,拆开才发现出厂时少装了两个垫片。见图:
4号处的垫片没有装,工人嫌麻烦了?没这个垫片,螺丝就不能拧紧,紧了的话,日子框就动不了了,工人也有办法,他不把螺丝拧紧,就那么松着。。。。可恨的是,我手里没有垫片了,急救包里的垫片很少啊。老大,你们要加强管理啊,垫片事小,但飞起来不对劲儿,还很难找到原因。
注意,4号的垫片与8号的垫片厚度不同。
这个垫片说明书是说厚度是0.2,但用0.2的不行,轴承会被挤紧,我反复试验最后用0.4-0.5的,这样固定螺丝才可以拧紧而轴承依然非常滑顺。
自己手工安装非常难,垫片固定不住拧螺丝时垫片会掉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先用润滑黄油(要少)把垫片粘到轴承上,然后很小心的把跷跷板放进T坐,注意不要碰到垫片。定位后,再小心的拧紧固定螺丝。此处出场时并没加胶,自己要加胶,胶量要合适。
重新安装之后,原故障彻底消失。飞机动作完全与摇杆吻合。
别小看这个垫片,它对飞行的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小小垫片,大大的作用,切切不可忽视!
此处安装难度比较大,0.2的放在这里螺丝不能拧紧,紧了的话,日子框就不灵活了,不宁紧的话日子框就会松动。WING老大,是否此处的垫片厚度不合适?有什么办法解决?请指教。另外,能否提供一些垫片?
经试验,4号处如果按说明书所写,用0.2厚的垫片,轴承将被压死而失去作用,日字框动不了。如果改用0.5厚的,问题迎刃而解。估计是说明书印错了。

网友A:
顶大叔,真仔细,看来我也要查查看,我也觉得我的日子框虚位有点大!
另外,我的主轴......拿来就是弯的.........

网友B:
我的也一样,飞机飞一段时间虚位就很大了,产生了双桨。检查了很久,发现就是少了一个垫片,螺丝上紧了就副翼基本上动不了,上松了螺丝就会慢慢松掉,产生虚位。我以为就我的飞机有这个问题,最后在急救包里找了一个垫片上去了就好了。

网友C:
我这里的螺丝也常松,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
还以为是经常晃动的原因,看来WING还要加强质量检查啊!
如果下次松了我也看看是否少了个垫片哈~

网友D:
我的也是少了个垫片,副翼老是会松,上紧了螺丝飞一会就松了,试了多次也这样,后来拆开来看,少了个垫片,加个垫片上胶后用了几个月也不再松了。看来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不能粗心的。WING还要加强质量检查啊!

网友E:
这个普遍了!我的WING原来买来也没有垫片。。。看说明书上是有的,纳闷了好久!
后来看到急救包有就自己装上了,完美!~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因为我重新编辑了此贴,增加了新内容。

网友F: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G:
真的很抱歉出现这样的事故.
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改正.
对于早期的我们可以免费向你们提供垫片,

网友H:
我说的呢 我的副翼有间隙 是少了垫片啊

楼主:
回11#
为几个小垫片不值得再麻烦你们了,好在都是标准件,自己已经解决,谢谢。只希望WING加强质量管理。本来精度是非常好的,少了小小的垫片,精度下降到了水准之下,太冤枉了。

网友I:
我的也是少了垫片

网友J:
我的发现及时..加上去啦!

网友K:
严重感谢大叔,我昨晚回去检查我的杂交亚托450, 发现上次我组装的时候这2个垫片也没装到。
难怪最近一个月双桨很大,今天一飞消失了。赞!

网友L:
貌似WING在v2里面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今天查看v2的说明书发现v2里面同样位置配的垫圈就是0.5的。

网友L:
晕死,刚刚检查我的旋翼头。发现在装MF52ZZ法兰的地方,装的是52ZZ的轴承。

网友M:
这么严重,我去检查我的JJ
,

网友M:
顶
刚检查一边的垫片用0.2的一边用0.5 的!造成0.2的一边轴承紧!把轴承倒出点换0.5垫片。现在平衡翼好顺滑啊!!!!!

网友N: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薄的那边松了会晃,紧了卡,现在换成二个厚的啦。
希望能引起WING老大的注意。

网友O:
你们的这些问题都是V1中的吗?我的是V2,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飞起来感觉还好。

楼主:
再顶,看还有什么新发现。

网友P:
大叔真细心。
我都懒得拆开来检查,因为飞行没有问题。

网友N:
原帖由
三木大叔
于 2008-4-27 18:11 发表
再顶,看还有什么新发现。
我的没有了,这个地方原来松掉好几次,换厚垫就好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