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已删

网友:
这个东西特危险,不要自己做,买吧,自己做也省不了多少钱,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嘛。

网友:
就单说你设计这个,砂轮没有保护罩,钢棒没有夹持工具……

楼主:
嘿嘿,曾经用砂轮机锯暴过几个切割片,该注意什么我心理有数,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忠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大概画个原理图出来,就将就着看吧,主要是想问锯片用什么类型的材料?不是砂轮机那种切割片呀,是要合金的。

低速切割应该可以吧?

网友:
合金的速度太低不太好
还是用皮带减速吧

网友:
工业上还是用往复锯的多,结构和你画的有点像.快是不快的

网友:
我见过这种机器,锯片大约就是15-20cmm,的样子。原理一样,但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偶这几天也在想这事.不过我是不打算用圆锯片来做了.

偶打算设计成往复式,采用普通手锯的锯条.30CM长,断了随时可以换新的.

偶也用角磨机来切铁,那个噪声大啊!!!!那个灰尘大啊...没有夹具固定,没有精准度可言.

十分不方便.

网友:
太差的设计,还不如做个架子夹住角磨机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位仁兄的思维跟俺想的一样,只是设计成往复式的结构复杂,机械效率不高,况且也有现成的卖。所以俺还是考虑圆周运动的,瓶径就在锯片不好找,压跟俺就没见过这样的锯片,问了好多人也说不知道。呵呵 ...

效率高低不是问题 ,最主要就是不要吵到邻居啊.效率低,可以慢慢锯.加上牛奶,也不会有灰尘.锯缝也平.

偶现在有一把255mm的铝材切割机,那玩意开起来就像开飞机.吵得要命.换上切割片就能锯铁. 锯片和切割片都是3mm厚的.浪费功率,浪费材料.功率1650W

网友:
看不到你发的图,我知道现在切割一般用的方法是,气割、锯床、砂轮锯、剪床等。自己做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提供你参考,1、机器的功率要足够大;2、夹持零件的装置要牢靠;3、防护措施要缜密;4、安全指标应该放在首位。

网友:
能锯多粗的棒?

网友:
我就用无齿锯加合金锯片来切割金属,不知道无齿锯用的锯片是否可以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364&extra=&highlight=%CD%F9%B8%B4%BE%E2&page=1

楼主先看看吧.我就想做这种.

网友:
用往复的吧,以前大众机械师杂志上有一种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