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将7.4V电压降到4.8V或者6v

楼主(2008-04-23):
请教各位如何将7.4V电压降到4.8V或者6v .
除了用那些几百元的降压器哦?

网友A:
每个硅整流二极管的压降是0.7V,串三个就降了2.1V,差不多了。

网友B:
用稳压芯片 一个也就1块多最好用低压差的
不知道电流要求多大??
7805或1117
一般电调给接收机供电都是用7805
用78D06可以降到6V
用78D05可以降到5V 如果一定要4.8V 就用可调的通过调节电阻可以调到4.8V

网友C:
买个ubec,带磁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