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园猎鹰及各位模友

楼主(2008-04-24):
新购塞斯纳180泡沫机,请问用什么电机及电调,用我现有的11.1V/2200mAh/25C电池

副翼舵机用一个如何改制。

网友A:
1.电机用新西达2217就够了,电调30A,你的电池完全够用.
2.副翼舵机最好用两个,用一个不好改,要改也能改,但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用新西达2217就够了,电调30A,你的电池完全够用.
2.副翼舵机最好用两个,用一个不好改,要改也能改,但太麻烦.

 这个配置合理。

但LZ如果想要大动力,比如能够抗击7级风或携带航拍设备的(小型相机),可以考虑选用DUALSKY的3536或3542电机,电调40A,他们可以携带较重的物体上天。

网友B:
LZ没有标出翼展尺寸及空机重量?就不好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没有标出翼展尺寸及空机重量?就不好配置了.

翼展1295MM,飞机总重约1.3公斤。

网友C:
鹰王先问你啊,你的大塞,改上反角了吗
我的没改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根本不能用副翼拐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鹰王先问你啊,你的大塞,改上反角了吗
我的没改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根本不能用副翼拐弯

机翼我没动原设计,保留原来的上反角,我用的是3542电机,40A电调,4400毫安 11.1V电池,拐弯没问题,就是慢点。

网友D:
顺便请教下南鹰兄,双舵机到副翼你使用Y线了吗?

网友:
双舵机肯定要Y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顺便请教下南鹰兄,双舵机到副翼你使用Y线了吗?

我用了Y线,开始没用Y线,用1、6通道混控,每次拆装要拔出、插进2根线麻烦,就改成Y线了,只要拆装1根线就完事了,但要说好还是用2根线,混控设置,这样可以分别调整2边舵机的行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Y线,开始没用Y线,用1、6通道混控,每次拆装要拔出、插进2根线麻烦,就改成Y线了,只要拆装1根线就完事了,但要说好还是用2根线,混控设置,这样可以分别调整2边舵机的行程。

什么控?

参考一下.

网友:
狼牌塞斯纳,用2212也很好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Y线,开始没用Y线,用1、6通道混控,每次拆装要拔出、插进2根线麻烦,就改成Y线了,只要拆装1根线就完事了,但要说好还是用2根线,混控设置,这样可以分别调整2边舵机的行程。

1 6通道混控?有点没有想明白,呵呵!等我具体拿控接了测试下效果,我看了篇文章里面说最好是混控比较好,用Y线感觉比较简单,就是各舵机不好单独设置,其实用那种方式都无所谓,也不追求极限性能,只是觉得问题没有弄明白心里不舒坦啊!呵呵!一定要弄明白!谢谢先!

网友A:
我的飞机全重只有900克,用2217可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控?

参考一下.

FUTABA  FF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6通道混控?有点没有想明白,呵呵!等我具体拿控接了测试下效果,我看了篇文章里面说最好是混控比较好,用Y线感觉比较简单,就是各舵机不好单独设置,其实用那种方式都无所谓,也不追求极限性能,只是觉得 ...

我写的是1、6通道混控,也就是襟副翼混控,因为有的舵机虽然型号一样,但个体有差异,所以用混控可以分别设置各个舵机的行程,以达到平衡的目的,一般大型的油机和汽油机两边的副翼都是用混控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全重只有900克,用2217可以爽飞

我是以后可能要放个摄像机上去,动力不用大点的,以后怎么行啊,再说上海的风一般都很大,以后甚至还可能在台风里飞,所以动力大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写的是1、6通道混控,也就是襟副翼混控,因为有的舵机虽然型号一样,但个体有差异,所以用混控可以分别设置各个舵机的行程,以达到平衡的目的,一般大型的油机和汽油机两边的副翼都是用混控功能的。

呵呵,看明白你说的了,只是我自己没有实际操作过连接设置,有点模糊,等我用我的控实际连接测试下就明白了哈哈!我的T6EXHP估计不好设置,用TDF6A应该可以轻松实现1 6通道混控!

网友:
6EXHP是直机控,没有混控设置。不过自己可以动动脑,用直机的斜盘连动功能来达到混控的作用。

楼主:
昨晚到‘双天’马达暂无货,只购了40A电调,再耐心等待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到‘双天’马达暂无货,只购了40A电调,再耐心等待一个星期。

明后天,上海天气不错,我们现在都在准备明后天的飞行,有空一起来申江路。

楼主:
后天抽时间到申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