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G35+USB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之前是用音频线玩G35,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玩不起了.我想用USB连接线玩.
我已经有G35,6A,还在电脑城买了一头是USB,一头是音频接口的线,你们知道需要那些软件或需要怎么设置? 你们知道那里有这方便的帖子? 谢谢

有朋友说只要把x1 0 y1 8  x2 16 y2 4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昨天晚上回去试了,但是G35启动后不识别USB啊. 没有信号. 在controller下显示"NO INTERLINKS FOUND"
我用的是从电脑城买的的线,一头是音频接口,另一头是USB接口,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用音频线玩G35,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玩不起了.我想用USB连接线玩.
我已经有G35,6A,还在电脑城买了一头是USB,一头是音频接口的线,你们知道需要那些软件或需要怎么设置? 你们知道那里 ...

检查一下线和原装的有何区别?

网友A:
LZ太有想象力了,买了线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用来干嘛的,那个是联不是的

网友:
可能是线的问题

我记不得6A的教练口是什么了,好像是个圆口,还有就是,插上USB后,看看控制面版里面的游戏操作杆里是否有个摇杆,如果有,那么看看你的G3是否安装了EMU。有时要EMU启动才能发现遥控器

楼主:
我以前是用音频线玩的.但是跳舵很厉害,我看别人的6A可以接USB线玩G35,我也想看看我的可以连接不.
TDF的MM,我知道原装的是音频线,我的是USB线.这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太有想象力了,买了线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用来干嘛的,那个是联不是的

那你说用什么线可以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