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速度与螺旋桨、螺距、翼型的关系

楼主(2008-04-24):
常聽到飛友說,我的飛機可以飛到幾百幾百公里,我第一件事會問他用的馬達跟螺旋槳尺寸. 由這兩個數字可以算出"螺距速度".
所謂螺距速度就是 螺距*轉速
當然,螺距速度並非絕對飛機的極速.但是螺距速度的確是極速的最大障礙.在理想狀態下,飛機達到螺距速度的時候,螺旋槳的推力是=0. 如果飛機飛超過這個速度,試問...推力從何而來?(文末,我將會提出一個特殊例子...但是極少發生)
那麼,實際的飛行速度要如何從螺距速度來估算?這是就要參考飛機的翼型以及氣動外型.越快速的飛機,外型通常越流線.翼型也是越薄越好.飛機的阻力越小,飛行速度就會越接近螺距速度,也就是理想極速.
因此.競速機多半採用薄且窄的主翼設計.當然,翅膀也是越短越好.但是為何一些競速機主翼都非常長?這牽涉到起飛速度的問題.通常,遙控飛機因為要考慮手擲起飛的速度,因此,不可能一昧的追求降低阻力. 在浮力與阻力的平衡之下,就產生了類似滑翔機的外型.
因此,厚翅的主翼基本上並不適合高速飛行.要讓這類飛機飛的快,需要更大的推力來抵抗阻力.例如EP-10等長相的飛機.
最後補充幾點.
1.螺距速度的算法.ex:轉速(rpm)*pich(inch)*2.54*60/100000. 因此:這台p-51的配法為4.2*4.地面轉速約為25000轉 所以理論時速為: 25000*4*2.54*60/100000=152.4Km/h
如果我跟你說,我賣的這台飛機可以飛到200Km/h 絕對是虎爛的.你也可以是著用這套簡單的公式去驗證其他人說法的可信度.
2.例外型況.螺旋槳在前進的時候.並非單單只靠往後吹的風在前進.螺旋槳的翼型本身是具有浮力的.因此,優秀設計的螺旋槳是有可能在達到螺距速度時,仍然可以產生推力.意即,使用優秀的螺旋

                  以上文章转载自YABOO拍卖网。

网友:
帮我算一下
graupner  4.7X4.7
HACKER B40 FAI F5D  5T KV 大约5200
9节GP 3300MAH
理论速度多少?

网友:
我来算算 理论值

就当9S 镍氢大电流放电才10V

5200*10/60*4.7*2.54/100*3.6=372.47 km/h

当然一般F5D不会飞这么快,按电机效率70% 桨效率70%.打个对折 0.7*0.7 =0.49 算0.5 才186km/h 飞的真是慢啊~哈哈

网友:
还以为王哥会打繁体字了呢。。。。。。。。。。

学习了。

网友:
帮我看一下,涡喷装在火jian上,应该是怎么算?

开个玩笑

网友:
有了公式就好计算了!

网友:
其实实很好理解的

网友:
繁体看的好累

网友A:
机翼不是越薄越好,这个是错误的概念,越薄的机翼越容易形成震颤,在突破音速的飞行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当时很多飞机都在进入高速和发生音爆时震颤后解体

应该是在翼型的处理上要形成层流,并利用设计优点形成表面湍流增强层流的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不是越薄越好,这个是错误的概念,越薄的机翼越容易形成震颤,在突破音速的飞行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当时很多飞机都在进入高速和发生音爆时震颤后解体

应该是在翼型的处理上要形成层流,并利用设计优点形成 ...

突破音速。。。。。。。。。

网友:
估计目前模型突破音速而不解体的好象没有,可以暂时不考虑!呵呵!

网友:
BB说的没错阿
尤其是大翼展的滑翔机,高速震颤的事情不是没发生过,北京李老师飞蛾3米滑翔飞翼就是因为震颤造成折翅的

网友:
.ex:轉速(rpm)*pich(inch)*2.54*60/100000

A2208 KV2600
AOXAN5x3桨:11V   14A   23180转,推力538克;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1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23180 * 3 * 2.54 * 60 / 100000 = 106 km/h

网友:
A2212,KV1400: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9720 * 5 * 2.54 * 60 / 100000 = 74 km/h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个比较详细的简体中文版的。

网友(2013-01-02):
飞机对地速度超过螺距理论速度是很常见和正常的。
为什么呢?因为楼上各位没有考虑风的因素,以区别空速和地速。
空速: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套用LZ的所提供的公式基本正常。
地速,飞机对地的速度,即楼上各位所理解的速度,是螺距转速速度和风叠加的结果,强风中逆风地速远达不到空速,顺风地速远超过空速。
从本人到非洲大风中飞大白无人机的实践来证实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033&highlight=%CC%B9%C9%A3
22*10的桨,转速7500,按公式7500*10*2.54*60/100000=114km/h,此空速和实际空速符合。
而地速逆风时不到30公里,顺风时超过195km/h,此时空中风速达到25m/秒的10级以上狂风级别。
所以结论是:我们常理解的速度(地速),超过螺距转速速度(空速)是非常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