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设置求助

楼主(2008-04-24):
我的FF9是非SUPER版的,意思是没有SW/MODE档

目前设置BUTTERFLY后,在打开状态,油门摇杆作为BUTTERFLY的控制,但是仍然具有油门功能(电变仍然会驱动电机),请问如何设置可作为切换开关,目前默认BUTTERFLY为A键开关

1:在BUTTERFLY关闭下,油门摇杆具有驱动电变的功能
2:在BUTTERFLY打开的情况下,油门摇杆关闭电变驱动,只具有BUTTERFLY功能

请问如何设置,最好有菜单详解

我设置了2晚未能成功,仍然打开BUTTERFLY下油门摇杆驱动电变,很是疲累,脑袋已经不太清醒,求助求助

网友:
 原来还有老B不会的啊

网友:
把你的FF9快递过来,我给你设置。

不过啥时候给你寄回去,就要看俺的心情了,嘿嘿!!

网友:
BUTTERFLY是熟么东西?

网友:
呵呵,老B想要滑翔机模式吧。。告诉你吧。。。。。。。。。。。。。。。。。。。。。。。。。。。。。。。。。。。。。。。。。。。。。。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懂中文,天地飞9通有这个功能,不如我拿天9跟你换?

楼主:
已经设置成功,需要先对油门做油门的混控,设置RATE100%
然后再单独设置一个油门对其他通道的混控,设置为-100%
在打开BUTTERFLY后,成功了,等我搞好了上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成功,需要先对油门做油门的混控,设置RATE100%
然后再单独设置一个油门对其他通道的混控,设置为-100%
在打开BUTTERFLY后,成功了,等我搞好了上个图说明一下

别上图了,没人感兴趣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上图了,没人感兴趣的。呵呵。

好的,那就不上了

网友:
把电调插到第8通道,用任意开关控电调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不上了

网友B:
先说清楚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清楚作用吧

就是蝴蝶式空气刹车......BUTTERFLY
机翼单边各2段舵面的,打开BUTTERFLY后,襟翼向下打开,外段的副翼向上打开,形成减速板的作用,并且可以由油门开关比例控制这4个舵机舵量的大小,来达到控制减速快慢的目的

网友:
高难度的东西~~~目前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