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做的焊机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楼主:
在坛子里潜水很久了,看到DIY点【对】焊机的帖子,也谈谈对电阻焊的一些了解,抛砖引玉,
电阻焊是低压大电流,所以要求次级回路的电阻尽可能的小,要不线路损耗就会消耗掉大部分功率,你可以想想焊接工件的电阻有多大?你就可以想象对回路的要求,
一般点焊机的空载输出电压在10V左右。回路截面积都比较大,而且一般都是铜的,焊接触点和夹具一般使用铬锆铜,工业用的一般都要通水以降温,简单的使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通电时间,用抽头来控制电压,现在好一点的采用可控硅或IGBT控制通电时间到一个脉冲【50HZ交流】,无级控制电压的选择,对多点焊接的每个点的参数都可以单独设定,同时PLC与单片机的使用,实现了焊接的自动化

只有这点了,发多了老板不高兴的,如果有谁要做专用焊机,我可以帮忙哦

网友:
搬板凳坐下,等lz讲课!

网友:
实物图呢?瞧瞧啦!

网友:
我们看到的是楼主以前的焊机设计图!

网友:
楼主不会是成都焊研所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坛子里潜水很久了,看到DIY点【对】焊机的帖子,也谈谈对电阻焊的一些了解,抛砖引玉,
电阻焊是低压大电流,所以要求次级回路的电阻尽可能的小,要不线路损耗就会消耗掉大部分功率,你可以想想焊接工件的电 ...

发多了老板不高兴的

楼主:
我这是产品啊,老板有保密要求的,

网友(2009-08-15):
有家用的吗

网友:
空载10v ,我D的为什么不成功,原来我的才3v

网友:
我把13.5KW手提焊机最大电流250A   用了四个100A/800V的二极管整流  空栽电压70V  请问我要另配多大的电抗器

网友:
这样的楼主要拉出去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