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木CAT已经完工,更新图片(第2页),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8-04-24):
从去年十月开工,一直断断续续的制作,现在就要完工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并请大家多提提意见!!!

主体桐木制作。

船长71.5CM,舵系伸出11.5CM,总长83CM。

上盖是用桐木拼的,外边用原子灰修边,打磨。

上部图。

船底断阶。

手工制作的轴舵系,还没有买到风琴帽,船身上的孔还没有扩,进水口和出水口
还没有开。

为了以后维修方便,使用的螺丝全部统一成3MM内6方的。

船身内部,3650电机,KV3585,买了很久了,一直没用,打算配120A电调
,大家给推荐个合适的浆。

3303的舵机

再来一张侧面。

没有完成的轴系,软轴,轴架是老石的。

网友:
木工不错,金工有待提高。

网友:
如果加上漂亮烤漆的话,准能卖一个好价格。

网友:
好好看的小船船~~~

网友:
软轴没加铜套?

网友:
漂亮的船,漂亮的船壳,哈哈我的最爱

楼主:
打算整体完工以后再上漆,漆就用自喷漆了,不知道如何上烤漆,呵呵
软轴外边是铝套,还没有加工好

网友:
高水平啊。

网友:
好久可以下水啊

网友:
木工活的确好呀

网友:
木工不错
全重多少、用几节电啊?定了这些再考虑桨吧。电机用3650小了,KV太高了。至少要用3660或3674,KV1800左右,但看电机位有点呛。电机座、连轴器和舵机拉杆不知强度如何,不够的话赶紧换

网友:
如果摟主的船學bioeyes的cat,已經變灰拉,哈哈哈哈哈。木的不防火阿。
以上言論不是對配置有疑問,只是開個玩笑。

网友A:
做得不错呀,就是担心的得钻夹联轴器,还有轴系,你的电机用3节锂电,431的浆,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呀,就是担心的得钻夹联轴器,还有轴系,你的电机用3节锂电,431的浆,应该差不多的。

楼上的别害人............

网友:
楼主是木匠出生吧?

楼主:
已经喷漆完毕,并与5月4日试航,电机还是B3650 KV3585,星星牌120A电调加UBEC,由于手里没有其他的桨了,就用了小闪电的35的桨,并用了14节镍氢电。
在试航中感觉桨的声音像是在空转,船只是刚刚起滑,没有一点速度,不知是何问题。
我想配5S锂锰电,不知是否可行,并想问问各位大虾,配什么桨合适?

网友:
先看看机械连接牢固不?

应该是打空泡了~14节SC电?浆应该大了,因为这个理论值可以破百了,但是这个B3560可能不够功率

建议买个31浆试试先,调好浆的深度和角度

网友B:
LZ的船船终于完工啦`~~不错

还有你用35跑你这条船可能是小了点了吧`~怎么会大呢~
还有就是你想配5S锂猛电~可能不怎么样了~一个重再一个电池可能容量不够的~

网友:
木工手艺相当不错,涂装的也漂亮,建议里面也要油漆防水.电机的KV值高了些,转速高,但扭距小,要用小浆试试,电调60A小了些,                   要用  100-12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的船船终于完工啦`~~不错

还有你用35跑你这条船可能是小了点了吧`~怎么会大呢~
还有就是你想配5S锂猛电~可能不怎么样了~一个重再一个电池可能容量不够的~

虽然我都不是十分懂,但是你完全不懂就不要误导群众啦

kv3500+14节SC电 +435浆理论速度破百了,但是这个B3650电机有这样的功率??如果你觉得35小的话上个40吧,理论速度破120,哈哈哈

还有5S加拿大电池不是重或者容量问题,是放电能力不足,这个电机用4S2P可能好点

14节SC电重量=14乘以7xg=1kg左右,加拿大电池才100g一节,自己算吧

如果是我的话先调重心、浆深度和角度,先用小浆,跑起来了再找极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估计速度没有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原有的SC电池是老电池,已经使用1年多了,跑我以前自制的蓝色小CAT轻轻松松,在这次试航中还出现了SC电池发热量出奇的大,跑了两分钟就已经将电池组的焊锡链接熔化,但是电机和电调只是温温的。
还有,不会是短路引起电池发热,因为船舱密封很好,返航时船舱内还是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都不是十分懂,但是你完全不懂就不要误导群众啦

kv3500+14节SC电 +435浆理论速度破百了,但是这个B3650电机有这样的功率??如果你觉得35小的话上个40吧,理论速度破120,哈哈哈

还有5S加拿大 ...

呵呵```我看你是十分之的不懂加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吖~你的船是83CM吖老大`?????
你用35桨~配你这个船我敢说速度是绝对出不来的~~没错高KV电机配小桨
但你的理理论我看是太高了~拿你的配置来对别的船是破百了但是对你这个船~去七十都成问题
呵呵 搞笑

网友:
拿船的长度来配浆,高手之中的高手啊…好吧,楼主换个大浆吧,没眼看了,楼上,你那么高手怎么不分享一下你的跑船经验啊?老说人家不行,又不说怎样才行,高手

网友:
高手~~哦哦`~我是高手

楼上就是高手中的高高手吖`~~~船的长度 重量  ~都要和桨配合好才行`你的船再好
你的桨没有和条船配合好``你的船再好也船不出什么玩意出来~跑不出速度的小朋友~?

拿船的长度来配浆,```` ??????????你不要拿船的长度来配桨~~你试试看
你这个问题太过幼智了吧`

网友:
天才啊,动力的功率就摆在那,你配个大浆就得了吗?带得起吗?你最好用个2040配个40浆,那个叫快啊,哈哈,那我请教一下你,45CM长的虾艇要配多大的浆啊?不看动力就可以配浆的高手要指导下我们这些后辈啊

网友:
楼上是位不经大脑的高手中的高高手~~~
我顶

网友E:
不要忽略了整船的重量,从头到尾没看见船重多少.
做过木船的都知道重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都不是十分懂,但是你完全不懂就不要误导群众啦

kv3500+14节SC电 +435浆理论速度破百了,但是这个B3650电机有这样的功率??如果你觉得35小的话上个40吧,理论速度破120,哈哈哈

还有5S加拿大 ...

我想同你做朋友阿,哈哈哈

很少見到分析能力甘強的船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同你做朋友阿,哈哈哈

很少見到分析能力甘強的船友。

兄弟见笑啦,昨天心情不好,发了很多牢骚,罪过罪过

广州船帮下周有无活动?下周可能去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忽略了整船的重量,从头到尾没看见船重多少.
做过木船的都知道重量的问题!

船壳总质量在800克左右,加上设备,不到1400克

楼主:
哎,对我来说,我玩船基本上是不懂,只能说会动动手,是手工劳动者,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真的不是很明白,所以就问了一些对你们来说是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反应这么大,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能一个人一种玩法,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呵呵呵!!!
还有,补充一点,我的船长71.5CM,加上舵系是83CM

网友:
电机是小的了

升级的话直接上3674的, 不起滑还跟浆位浆叶形状有关 ,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镍氢电不怎么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见笑啦,昨天心情不好,发了很多牢骚,罪过罪过

广州船帮下周有无活动?下周可能去广州

11-5-2008 电船帮重返大学城中心湖

网友:
11号妈妈节 玩完记得回家洗碗

网友:
+文 好乖仔wor。好回去洗碗

网友:
对,,其实11号才是point~~

网友G(2008-07-24):
我感觉这么大的船用这个电机用440的桨,用10节电池比较好,电池多了电机会受不了的,而桨小了船大,推力会不够,能上3674最好,就目前的电机就用440的桨吧,用锂锰可以用3S2P。

网友H:
3674几位朋友都不想要了! 大电机虽然有大动力..不过电调和电池受不了啊!
6串锂聚25V .2200MA . 都系一阵间货仔就玩完. 上7S电调 又在抗议. 哎!!!!!!!!!!!!!!!!
只有搞B28电机. 玩50--60KM的速度多玩几个圈算了!

网友I(2009-04-17):
LZ把你的图给一份啊
gaowang5791651@126.com
或者
a5791651@yahoo.cn

网友J:
手工真不错啊

网友K:
木壳的船追求极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