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的无刷
电机
,
电池
充满电,推油门一下到底,电机只转3秒,然后停机,油门推中,电机可以保持转动,但是有刺耳的声音,请问大家是不是电机的轴承坏了????轴承在哪能买到,我的电机是2208的

网友A:
我是新手,乱讲一句:是不是电池的放电倍率不够?我有一块4700毫安的7.4伏锂电池,当时不懂行情,以为只要是电压对容量大就行,哪晓得回来接上才晓得,放电几秒钟就停,休息一会又可以放电,放几秒又没了。问了行家才知道是放电倍率不够的缘故。

网友B:
轴承在淘宝能买到,搜索模型轴承OK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的电机,电池,电调都是配套来的

网友B:
微型轴承

楼主:
谢谢你,轴承买到换上了,但是不是轴承的病
原帖由
王立刚
于 2008-4-24 18:53 发表
轴承在淘宝能买到,搜索模型轴承OK

楼主:
我现在总感觉是电机线圈的病,转20秒电机就很热了,
不装桨可以持续高速,装上桨急推油门就自己停了,电机还很热,推一点点油门的时候,总有轴承坏了的感觉,但是轴承还是新的呢,

楼主:
毛病已经找到,修好了,哈哈高兴
仔细一看,原来是3根线的其中一根(里面4股线)断了两股,已经焊上了,实验了一下,好了,现在已经抹了2和1胶凉干中(为了不让他在断)
出现这个毛病的原因,因为我是新手,每次炸机的时候,还没等我收油门就炸了,所以电机掉了的时候还在转,很容易就把电机根部的漆包线扭断的,现在沫了胶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