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焊SC电池的方法.(4600MAH)

楼主(2008-04-24):
我玩车比较多.但是最近非常喜欢玩船.因为我只是玩.所以轻松很多.今天贴上我焊4600电池的照片.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打磨电池正负极.保证焊接牢固

然后就是每个都挂上焊锡.

然后就要选焊片了.只要别用最上面带折弯的就可以.出厂就折好的是给专业选手直焊电源线用的.非常麻烦.新手最好还是香蕉插头比较实用

然后就是焊接..要点就是烙铁要干净.要至少70W以上.小心焊接.不要弄坏绝缘膜

铜管也要先上锡

然后用烙铁2面同时加热电池和铜管.化了以后迅速扯掉烙铁.放下铜管.如图这样的时候就很少有虚焊了.

然后一组电池就搞定了!

然后就可以焊接很多组了...

网友:
呵呵~~~~两个字~~~
<米人>

网友:
好像都这么焊~  不过 〉〉〉〉  米人!

网友:
焊电片啊,,,米啊~~

网友:
果然是玩车的腔调....

网友:
电池安逸~~~~
焊电池最害怕温度过高损坏电池~~

网友:
LS貌似四川人哦

网友:
我还以为是焊锂聚呢

网友:
4MM的香蕉头可以过100A电流不啊?

楼主:
LS:进口的用了很多年了.没有问题..国产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们玩船的一般都用直排旱法..

超乱的工作台..大家不要BS...

楼主:
插机不要用MUCH MORE啦..升压很差的噪音又大...用LRP3会好点。不过玩船好象不一样的.紫色GEP的电池放电不大够.而IB又容易爆...现在电池很难选..所以我一样2组...随机用..呵呵

网友:
电船就前几圈暴力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持续的高电流放电.
GEP我们测过.平均电流45A可以跑6分钟左右.
而且速度比较平均.60A放电前两分钟单节的平均电压有1v

楼主:
他是平台不够好.35A单颗的电压只有1.20.而EP MIII /TH /IB WC都可以1.223以上的,也就是说如果电池平台好同样马达同样ESC可以跑的更快,,,,,因为KV* V 是最后的转速,,,,不过GEP真的是便宜,..玩和,练习都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完全明解.下次买组EP回来测试下.

网友A:
我靠。4600。你这样焊不怕把电池烧了啊?

楼主:
电车电池这么焊了很多年,,,,没有烧过.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4600。你这样焊不怕把电池烧了啊?

这样好像没什么问题~  只要控制好   不会烧的

网友:
我觉得muchomore充的好啦!!!不过真的很吵。
不过LRP也是很好的

网友B:
主要是MUCH MORE升压做的不好.冲8节电池的时候要用至少14V的开关电源才可以正常充电.
LRP稍微好点.不过专业充车电的始终升压这个部分是软肋.MUCH MORE太吵了。,.
后来都被我淘汰掉了..

网友C:
兄弟在FY骂得好!!

网友B:
原帖由
fx
于 2008-4-29 19:26 发表
兄弟在FY骂得好!!
哈哈....还有同"道"中人啊...主要是那帮人太缺德...活该..一用数据说话就全死......

网友D:
专业的就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