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6#

楼主(2008-04-24):
我的36#一离地,就往机身右侧倾斜,浆大地,怎么解决,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如果十字盘没有调平,那就调平了再飞,另外注意要用练习架
起飞要果断,别指望四平八稳的起飞.熟了自然就稳了

网友B:
起飞要果断,在即将离地的那一瞬间飞机受地面效应很严重,技术很熟练了基本上能做得四平八稳地起飞,新手的话最好装练习架,否则可能刚起飞就会倾翻而炸鸡!!~~